菜鸟刚学单片机,请教keil c语言

楼主(2009-04-02):
程序中有一段

uchar a ,b,c;

c=(a+b)/2;

查看生成的指令是add 就是不带进位的加法了, 如果a,b都比较大,结果好象不对,怎么让它生成addc? 让结果正确

网友A:
强制转换一下。c=((unsigned int)a+b)/2;

网友B:
楼上错!!

楼主是菜鸟!!
而强制转换是菜鸟坚决不能使用的!!!

网友C:
c要定义成 unsigned int

uchar a ,b;

unsigned int c;

c=(a+b)/2;

注意:c要定义成 unsigned int,不然 a+b 可能会超出uchar的表示范围,可能会溢出

网友D:
菜鸟刚学单片机,并不见得不会C语言呀

还是可以考虑用强制转换的,用过一次下次再用就不是菜鸟了。
什么总会有第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