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热拔插

楼主(2009-04-03):
计算机(主)与单片机(从)通讯

主机发数据,从机应答,从机不主动发数据给主机。

主机收到应答信号会显示“发送成功”

从机收到数据会提示“接收成功”

在空闲状态,拔下232通讯线,一秒后插上,主机再发数据,通讯失败(从机收不到主机数据)。

连测几次,有时能通讯成功,有时不能通讯成功。通讯失败的概率要大。

是不是在通讯线拔插的过程中,改变了通讯线电平的变化,导致接收方误以为是数据,造成通讯失败。

网友A:
打包+出错重传

做好这两点,你说的这些问题基本可以搞定。

为了可靠性更好,再把协议做细致一些。

网友B:
可以增加超时出错机制。也有可能是两边地电平不一致,

热插拔时,引脚电压差过大导致芯片闩锁。

网友C:
“RS232热拔插”?当USB玩?仔细看看两者有啥差异

特别关注起物理层面的差异。

楼主:
地电平是一致的,共地

芯片闩锁
----
是啥意思,头次听说,圈圈告诉我。。

楼主:
超时出错机制 + 加出错重传

可以不,理论上没问题吧。。。

网友D:
物理层面的差异

USB是电源和地先接触。串口是不确定。
如果是数据线先接触。两个设备时间的电位差还有静电什么的,就全部灌到数据线上。轻则数据出错,重则烧毁芯片。芯片闩锁属于中间的。
如果两个设备的地是一直连通的,那热拔插问题不太大。只是逻辑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侠

如果两个设备的地是一直连通的,那热拔插问题不太大。只是逻辑问题。

---------------------------------
明白了。。。。

网友E:
PC机上的串口早就坏了,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7楼是标准答案吗

网友F:
回答的声音

建议使用光电隔离器试验一下,否则容易烧坏串行通讯口。我曾经使用过N3TC2效果还不错。另外,建议串口电路的输入处加上100K左右的电阻,可能更好一些。我做的都是这样做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损坏过一片集成电路。另外,我使用的是MAX202电路,其他的没有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