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工程师面试题

楼主(2009-04-04):
单片机开发工程师(只允许30分钟完成)

1.请列举出你所知道的单片机品牌?你使用过其中多少种?

2.用你熟悉的单片机写一段10MS软件件延时程序?

3.已知一个数组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是0,1,2....N这个自然数序列N+1个数里面的N个,请用最简单的算法找出缺少的是哪个数?(只要求写思路,不用写具体代码)

4.请绘图说明如何使用单片机的I/O口实现9个按键信号的输入,请简述工作原理和实现所需要注意的问题。(无需写代码)

5.请简要绘图说明NPN型三极管的IB,IC,VCE的关系,并指出截止区和饱和区。同时说明NPN型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

6.如何使用数字电路实现4兆到1兆的分频?

7.你在布印制板的线路时最常用的走线宽度是多少?线宽和电流关系如何,例如需要1A电流需要多宽的走线?

8.请说明以下电路中,当L+端分别为0V,+5V,+24V时,A端和B端的输出电平。(假设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为200倍)

9.请简短地介绍你在以前的开发工作中所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要求包含以下要素:应用环境,功能需求,问题现象,解决思路,解决方法)

10.你的直接上级布置了一个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当天的全部工作时间才能勉强完成的任务,并要求你下班前必须完成。同时生产部门产品生产出现了问题需要你及时处理,你又找不到你的直接上级协商,这时你会怎么处理此事?

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A:
又来求答案

网友B:
月薪3000的工作。

网友C:
3.已知一个数组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是0,1,2....

3.已知一个数组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是0,1,2....N这个自然数序列N+1个数里面的N个,请用最简单的算法找出缺少的是哪个数?(只要求写思路,不用写具体代码)

是不是 将N+1个数的和减去~a[n-1]各项的和~

网友D:
利用减法,循环

数组里面最低位的数是几,就先预置一个数减它,然后数组向上加,同时预置的那个数加一,什么时候发生了借位(查看PSW的相关位),证明数组中间有一个空缺,减法循环的次数就是这个数。

网友E:
技术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人际~~

网友F:
哈哈,问题10最简单

生产线不能停。

网友G:
未必吧

LS,第十题的结局应该是加班吧
出题人不厚道

网友H:
越来越弱智。。。

2.用你熟悉的单片机写一段10MS软件件延时程序?
用C的话必须用仿真确定演示。软件延时精确的话必须用断点看CPU步数。

3.已知一个数组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是0,1,2....N这个自然数序列N+1个数里面的N个,请用最简单的算法找出缺少的是哪个数?(只要求写思路,不用写具体代码)
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
能放N个数么???
最直接的就是2层循环比一遍。
有点技术含量的就是:求和算差。

4.请绘图说明如何使用单片机的I/O口实现9个按键信号的输入,请简述工作原理和实现所需要注意的问题。(无需写代码)

越来越弱智。33阵列。

5.请简要绘图说明NPN型三极管的IB,IC,VCE的关系,并指出截止区和饱和区。同时说明NPN型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
懒的想了。

6.如何使用数字电路实现4兆到1兆的分频?
没想过。反正555达不到这个数,专用芯片估计有,dds的一定行,性价比底。

7.你在布印制板的线路时最常用的走线宽度是多少?线宽和电流关系如何,例如需要1A电流需要多宽的走线?
10-20mil.
线宽和电流关系有个表哩,还用给你贴上。1A 100mil够了,我一向比较保守,外加焊锡。

8.请说明以下电路中,当L+端分别为0V,+5V,+24V时,A端和B端的输出电平。(假设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为200倍)
又来三极管的

9.请简短地介绍你在以前的开发工作中所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要求包含以下要素:应用环境,功能需求,问题现象,解决思路,解决方法)
很多。

10.你的直接上级布置了一个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当天的全部工作时间才能勉强完成的任务,并要求你下班前必须完成。同时生产部门产品生产出现了问题需要你及时处理,你又找不到你的直接上级协商,这时你会怎么处理此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简单么。
先处理生产部门的,然后通宵处理直接上级的。完了给他请假。(再不给放假那直接走人)

网友I:
楼上,6.双D触发器

D触发器上不了4M频率吧?

网友J:
re:

3.已知一个数组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是0,1,2....N这个自然数序列N+1个数里面的N个,请用最简单的算法找出缺少的是哪个数?(只要求写思路,不用写具体代码)
--当数组较大时,应该用折半查找算法算法比较好。先找出数据序号中间位置(假设为n)的数,看他是不是对应(n-1)这个值,是,则说明缺少的数大于(n-1),即位于后半部。否,则说明缺少的数小于或等于位(n-1),即位于前半部,包括n-1位置。如此类推,即可找出缺少的数。
--当然,int a[N-1]是不可能放N个数的,哈哈哈

思路这个最好了,但说简单,还是一个一个查,好了,100%会单片机的人都会.而且连题目都错的,套思路的,

网友K:
问十楼~~

请问双D触发器能到MHz的速度吗?
这个想法在FPGA常用哦~~~我也是首先想到这个的~~~

网友D:
双d触发器

双极的有74LS74,高速CMOS的有74HC4013,工作速度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L:
...

忽悠,接着忽悠,哈哈

网友M:
3.已知一个数组int a[N-1]里面存放的N个数是0,1,2....

数组中相邻的两个数异或,得值末尾位上为0处。异或次数为所缺数

网友N:
俺认为11楼的网友回答题3是正解,而且指出了题目本身的错误

出题者肯定是想考考应聘者是否会二分法查找.

网友N:
至于题10的答案

尽量让生产部分联系自己的领导,不要自做主张决定先后顺序,当比生产部门更高级别的领导发表看法后,就得以高级别领导的来做.生产部分与自己的头儿通常是平级的.

说真的,底层干活的人很难做人.

网友O:
出题的人是看你怎样解决问题的

出题的人好像是在看你怎样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解决疑难的。

网友P:
第十题,上级办事不力

把他炒了,替之,哈哈哈

高手,这个答案VERY GOOD

网友Q:
6.如何使用数字电路实现4兆到1兆的分频?

6.如何使用数字电路实现4兆到1兆的分频?
没想过。反正555达不到这个数,专用芯片估计有,dds的一定行,性价比底。
--------------------------------------------------------------------
大哥 t触发器就OK了

网友R(2014-12-18):
我是来找10题答案的......

17楼的是10题的答案

软考没学好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工程师月工资3000?

网友S:
引用 网友E:

技术派有时候创业更有优势你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