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断脚的疑惑

楼主(2009-04-05):
用89S51做了个电路,利用外部中断INT0脚测量两个脉冲间的间隔,下降沿有效中断后计时,我用信号发生器模拟发了个5V,频率大概300MS左右的方波,信号接在INT0脚上,信号输出地接在电源地上。结果测量发现单片机电源不能正常断电,即我供电的电源脚接在指针式直流电源上,结果发现断电后指针仍以上面所发方波的频率在0-3V左右晃动,为什么啊,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因为芯片的IO口的内部有一个二极管连接到电源

信号发生器的电流通过IO引脚的二极管进入到VCC。

网友B:
信号发生器是交流信号吧?

楼主:
既然如此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既然这样,该如何解决断电不正常问题呢

网友C:
串个4.7K 电阻再接 INT0(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