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给个双键同击的例程好么?

楼主(2009-04-05):
(无正文)

网友A:
双键同击(复合键)的处理,主要就是体现在读键上

读键时,同时判断一下两个按键是否闭合,然后再返回闭合.后续的消抖,与单键是一样的.

网友B:
是用与的关系不就可以了,同时具备

网友C:
永远不会“双键同击”~~~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同击,但是有相对的同击

两个按键闭合的时间间隔,小于消抖时间,即可视为同时闭合.

网友D:
这和单键区别大吗

楼主:
谢谢各位

用"与"的关系做出来了.但效果很差,要让两个键同时按下很难,我试了下,按了10几次才成功了1次.

网友A:
回7楼

注意两个要诀:

1、复合键优先检测。也就是说,先读复合键,如果读到复合键了,就不要再读单键。

2、单键的消抖时间应该适当放长点,比如30ms。(一般教科书上是10ms)

网友B:
我晕……是在读取到键之后才进行与呀……

而且时间相差很远也可以知道的啊。

if(Key1&Key2),任何时候(以后按下的也行啊)两个键同时按下了,都能成功的呀。

网友A:
圈圈可能没明白楼主的问题症结所在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先按下的键已经执行过功能了,后一个键还没按下。

网友B:
哦……那可以按键弹起才处理嘛...

当然,如果按下时功能也需要,那只能是处理时间上做手脚了。

网友D:
估计LZ学不会的

网友E:
菜农的那个零耗时按键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答各位

已搞定了,先按key1不放,再按key2,松开key1或者key2,再松开key2或者key1.就可以了,就是按起来较麻烦啊.
13楼应该说:
    估计LZ  暂时   学不会的
14楼的意见很好,我找找看.
谢谢各位!!!!

楼主:
零耗时按键

零耗时按键 这个在哪儿?  我在博文, 资料, 论坛 上都找了,没搜到,我用"零耗时按键"这几个为关键字搜的.

网友F:
双键安排不好,只会自寻烦恼。

网友G:
这东西,要靠悟性的。想通了,不学也会;想不通的话,教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估计LZ学不会的

网友H:
和单键应该没什么两样的

网友C:
http://www.baigoogl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