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Rs232通信

楼主(2009-04-06):
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AT89s52芯片,都是用max232驱动,板子上已经做好了rs232的公头了。

现在想一块板子用来发送数据,一块板子用来接收数据。用普通的9DB的串口线连起来就可以通信了吗?(这个串口线当然是两头都是母的,问题是两头的2针和3针需要调换一下吗)
貌似我的不成功。

网友A:
2、3针交换后应该没有问题的

查查线的问题吧

网友B:
注意Tx接Rx,Rx接Tx就可以了,看看你的硬件原理图就清楚了

网友C:
可能有问题

中间要通过两个RS232芯片,以前遇到过,排错不少时间,最好用两导线直接将两芯片串口连

网友D:
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也不会是232电平转换电路,除非硬件本身有故障。RX与TX相接,这是起码的。

网友E:
看看接线吧 TX对RX

调试的时候注意波特率是否一致,可以先用PC的串口分别测试下主机和从机的通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