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结构不对吗?

楼主(2009-04-07):
main()
{
   uchar i=0;
   init();
   while(1)
   {
     if(key1==0) ******;
     if(key2==0) ******;
     if(key3==0)  i=1;
     if(i==1)
      ******;
    }
}
我按了key3键后  if(i==1)    ******; 这句还是执行不到呢?

网友A:
没去抖吧!

没去抖吧!

网友B:
这个

if(i==1)    ******; 这句执行不执行得到,跟你按什么键没关系吧???

楼主:
回楼上

按键去抖了,还是在按键释放后才执行的.
我按了key3   i才等与1, i等与1了, 才能执行if(i==1)    ******; 这句吧?

楼主:
进一步补充下

我这个程序  当i!=1时,按key1,key2执行一些功能,当i==1时按key1,key2又执行不同的功能的.

网友C:
坏了

扫描键盘值不对。先确认每个键都能工作吧。

楼主:
回楼上,

已确认每个键都能工作,总共就三个单键,按KEY1执行功能1,按KEY2执行功能2,按KEY3执行功能3,齐按KEY1,KEY2 让我预先设的个标志i等于1,(程序开头让i==0)当i等于1时,再按KEY1,KEY2,KEY3又执行各自不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