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真扯淡

楼主(2009-04-07):
今天在做单片机矩阵键盘实验时候,书上说是当按键按下时,行上的高电平被列上的低电平拉低,可仿真软件却是低电平被拉高,这可咋做实验啊,这样做的实验有意义吗?我以为是仿真软件有问题,重装了一遍Proteus,结果还是这样?弄的我挺惨的,以后还要不要做仿真实验了,太受打击了,大家可以实验一下,看你们做这个实验是不是也有低电平被拉高!等待中。。。。。

网友A:
不要轻易下断言

不要轻易下断言.

proteus虽然搞复杂的硬件不行,但是一般的单元模块没有问题.

当然,有些复杂模块,会有小的bug,比如lpc2000系列arm的I2C不能做中断方式仿真.

但一般情况没有问题

网友B:
明明是lz扯淡,,, 哎

网友C:
re

我用keil联调proteus仿真以太网芯片通信都可以,足说明PROTUES还是强大的,有用的!
 像I2C spi等如果硬件出了问题,或者时序问题,没有示波器看脉冲,仿真一下看时序图很快可以确认问题。

网友D:
理论是也是可能的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列上没接地吧,或这列没置0吧?

网友F:
proteus挺好的,应该不会有楼主说的问题吧

网友G:
强行加一个电阻

不要以为proteus什么都可以,如果和事实有出入,又可以确定肯定是高电平,自己加一个pullup 电阻就OK

楼主:
书上在行上加了电阻

书上在行上加电阻,还加了VCC如果把这些区了,各口是高电平被拉低,下次上网我把图给大家发出来,不明白为啥书上在行上加上拉电阻,那样,低电平就给拉高了

网友H:
也许楼主不知道电路还需要设计的

网友D:
如果输出较高阻抗的低电平,你说接个较强的上拉

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