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键盘扫描显示程序吧

楼主(2009-04-08):
这个程序是按照网上的一个键盘扫描程序改的,但是只有第一行键盘按下时正常显示,键盘扫描正常,只是不能送到数码管显示似的,附件中有proteus的仿真原理图,如果你有这个软件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到效果了,麻烦大家帮忙给看看错误在哪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73048145.rar

网友A:
唉,你别学c啦

哥们,我很认真的告诉你:
      第一、我不是高手,因为我没学过c语言;
      第二、你扫描的时候,没发现p2.0-p2.3所有的如下位置的“case”语句后面的字符都相同吗?这说明你的程序在运行时只会考虑0xee-0x7e时的字符而不会考虑其他的!麻烦以后写程序认真点好吧?不要在细节上出太麻烦的错误!
      第三、十分感谢你的程序,至少我做键盘的时候有现成的用了!
      第四、键盘出来了,仿真的时候有个小问题是,E和F俩字符显示不正常,你自己修改一下吧,应该是向数码管传递数据的某个字符你搞错了,我不懂c语言,所以没办法修改,改好了给我说一声啊,把改好的程序发我邮箱里,我研究下C语言好吧?谢谢

                case 0xee:
                    key=7;
                    break;
                case 0xde:
                    key=8;
                    break;
                case 0xbe:
                    key=9;
                    break;
                case 0x7e:
                    key=1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9312955.rar

网友B:
呵呵!我喜欢楼上这种风格的回贴.

  1:自谦.
  2:我为人人.
  3:人人为我.
  4:嘻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