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间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08):
(无正文)

楼主:
请教MOS管间电压问题!!

单片机通过光藕控制负载(L_)与地导通不导通,来控制负载(负载正与电源正已经连接上)。具体控制过程是:如下边那个光耦,3脚高电平,5脚高电平,MOS管栅极有电压,L_与地导通,负载有电压。。现在的情况是3脚控制脚低电平,栅极也是低电平,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正和L_之间有7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这7V是从哪里来的呢??(电源12V供电)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