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24*24点阵字库

楼主(2009-04-09):
自己在网上下载几份字库,16*16显示正常,分别调试几份24*24字库出现问题:
或者汉字翻过来并且旋转了90度并且显示内容并非我希望的汉字,或者汉字正常但为篆体

搜索到如下资料:
如果你有UCDOS的HZK24S(宋体)、HZK24K(楷体)或HZK24H(黑体),你还可以使用不同字体的大字模汉字了。HZK24系列是24*24的点阵字库,每字模占用3*24字节。如果你按照HZK16的显示方法的话,你会看到......呵呵,字被放倒了。这是因为该类字库与一般的汉字库不同,这类大字模汉字库是专供打印的打印字库,为了打印的方便将字模都放倒了

我遇到的问题,除了篆体其他汉字即使旋转过也仍然不是我期望的字符

目前断定24字库的问题。

那位朋友有24*24字库给发一份,感谢啊!
dsoyy@163.com

网友A:
HZK24字库是有,就怕你又说不对

楼主:
呵呵

问题解决了,原因在于计算偏移量公式不同:
    if(type == 16)
                offset=(94*(pic_file1[count1]-0xa1)+(pic_file1[count1 + 1]-0xa1))*32;//32L;    //根据机内码计算偏移量
            if(type == 24)
                offset=(94*(pic_file1[count1]-0xa1 - 15)+(pic_file1[count1 + 1]-0xa1))*72;//-15全角字母,是否减法取决我的字库有没有相关内容

显示以后发现24的字体大了,16的小了,继续寻找22*22或者20*20

网友B:
....

有找的功夫都可以自己写个程序了

楼主:
提取PC字库程序

让您失望,俺不会

楼主:
感谢xwj,

字库很好,包括了半角字符!
非常感谢!

请问还有其他字体吗?这个字有点丑

网友A:
没了

自己去找老的UCDOS7吧

楼主:
下载了10多份

字库的字体都是倒置的,因为考虑效率,不希望MCU处理顺序,而xwj给的字库直接用,可惜就是字太丑了。
有的朋友给一份

网友C:
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

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直接从PC字库中提取出字模的代码,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提取相应的MXN型字模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谢谢!

网友D(2009-10-23):
xwj给的那个字库中, 怎么确定半角的字模?

网友A:
ToLS:
半角字符在最前面,自己先胡乱尝试下,很快就会找到偏移的。

网友A:
To LZ:
无语,你非说字太丑,那我也没办法,自己去找吧。

网友E(2011-04-11):
HZK24S(宋体)、HZK24K(楷体)或HZK24H(黑体)

这些文件都是什么格式的啊?怎么没有后缀

网友F(2011-06-23):
介绍一个好的点阵字库生成工具给大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s2sx.html

网友F:
介绍一个非常好的 unicode点阵字库生成工具 给大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cc6410100s2sx.html

网友G(2015-10-10):
我也在找字体,说句公道话,xwj 提供这个24号宋体GB2312字库,字体相当漂亮了。绝对不是普通的字库生成软件能达到的效果!试了很多字库生成软件,生成的字体感觉被虫子啃了一样,难看的很。

网友H(2016-08-24):
怎么我看不到字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