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工作

楼主(2009-04-09):
我要做一个基于AT89C52单片机控制的太阳能充电器,现在对于控制充电的外围电路部分我想用继电器来实现充电状态的通断,现在我的困惑就是怎样来控制继电器,还有选择什么样的继电器比较合适。我的电路最高工作电压也就18V左右,希望各位能给我一点帮助,这个明天我就要拿给别人看,还望各位多多帮助!最好可以附上图吧,谢谢各位了。
信手报道,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MCU的I/O脚通过电阻控制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就可以让继电器动作了。

网友B:
用AT89C52单片机做控制,还要烧录程序。。。

与标题一样

网友C:
这是MCU简单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