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电路受干扰会很大?

楼主(2009-04-10):
主要是干扰后会复位。

网友A:
市电网本来就有很强的干扰

好像要些抗干扰的措施?
例如:滤波电路等。

网友B:
请改为负压方式

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字不错,现代人中已经算是好的。。。

网友D:
觉得Vcc的取电有问题,得不到足够的电能,电

觉得Vcc的取电有问题,得不到足够的电能,电流一大电压会拉底....

楼主:
主要是要考虑产品本身

一是结构已经定下,不可能放下更多元器件。
二是电流不能太大,会过不了安规。

楼主:
问4楼

负压方式?是否可以详细点。

网友E:
电阻这样画的很少见
字嘛,笔画越多越好

VCC 能否使用电容降压?
RESET 信号是 low 有效,
把100K 电阻换为 10K ,电容换为 1uF

网友F:
无非就是电源和布线问题

采用外接变压器供电,看看是否是供电问题。

其次就是布线不对了,和市电直接连接的CPU系统,要求布线要好。
可以参考洗衣机的电路。

网友G:
IC供电不规范

复位太简单

楼主:
回9楼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

电阻这样画的很少见
字嘛,笔画越多越好

VCC 能否使用电容降压?
RESET 信号是 low 有效,
把100K 电阻换为 10K ,电容换为 1uF

---------------------------------------
powerpcb就是这么画的。用阻容降压不能,由于结构的关系。

网友H:
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

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比较好

网友I:
供电不足

供电不足,电源电路需重新设计

网友J:
要改电源电路

可以把100K的复位端上拉电阻改为1K的试试看
但是就算是复位没问题了,电源部分也会出问题的!一个可控硅的驱动,5个LED,需要的电流不小啊!
你的电源是半波整流!22K的限流!很危险!

楼主:
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

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比较好

=================================
开始是用内部震荡,但由于测ad时拉低电压太大(主要是频率太低,只有300k左右),led闪的太厉害。而放弃。led每次只亮一个。内部复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