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多对多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4-10):
有两组字符串A,B。
A有10个字符串 ,B有35个。
A中的每一个字符串对应B中的1或2个或3个或。。。7个,对应不重复。
如:A1--》B1,B2,B3
    A2--》B4,B5
    A3--》B6,B7,B8,B9
。。。。。
问:用哪种方法可以简单快捷把他们联系起来呢?
我现在用的是SWITCH CASE 和枚举变量结合 ,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A:
写一个函数

传递进去的参数是A
传递出来的参数是结果

楼主:
谢谢。。有没有一种数据结构,可以直接连起来?

昨天看了一下数据手册,没发现。

网友B:
组合为二维数组

楼主:
二位数组?不是固定的对应。链表我也看了,没弄出。

谢谢。。。

网友A:
既然这样。你做一个这样的数据结构

第一个数据是来源与A
第二个数据是A关联的B的个数
第三个,第四个等是B的一个列表
不足补0
以最长的一个组合为这个数组的长度

这样你只要找到了Ax,就根据Ax后面的长度值,可以知道后面有几个关联的Bx

随后你就知道了关联的Bx到底是什么了

网友C:
唉, 还要自己想方法?

书上早就有了!
《C和指针》P163 - “指针数组”
char const keyword[ ]={
"do",
"for",
"if",
“register",
"trturn",
"switch",
"while"
};

指针指向的字符串“数组”可以不等长。

判断参数是否于一个关键字列表中的任何单词匹配,并返回匹配的索引值。

int lookup_keyword(char const *const desired word,
char const *keyword_table[ ],int const  siz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