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求,解C51启动代码,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9-04-11):
NAME    ?C_STAR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请问"?C_C51STARTUP"是代码段的名字吗?  "?"有没特别含意?是不是伪指令,
CSET 呢?最好解释详细点,先谢啦!

网友A:
要想完全搞懂这些,建议去看AX51手册

网友B:
keil的大概有这么几项

我说的是大概 表述的不会很清楚

包括

内存清零  设定堆栈指针

关于重入函数的一些东西     还有分页之类的  还有 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