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过有篇**,说的是ALE不能当其他电路的时钟信号

楼主(2009-04-11):
各位大侠: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到icl7135,我用51的t0作16位计数器用,计数值不会大到溢出,写了段程序,用1602显示,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0,x=0;

    TMOD=0x05;
    TH0=0;
    TL0=0;
    TR0=1;
    ET0=1;
    EA=1;

    init();   1602初始化
    init(); 1602初始化
     while(1)
   {
       i=x;
       x=TH0*256+TL0;
       if(x==i)
        {TH0=0;
         TL0=0;}
         else
         {
            if(x<=12000)
            print1(0xc0,0x2e);
            else
            print1(0xc1,0x2f);
         }

  }
}

我现在有几个概念还搞不清楚,1、当做16位计数器,如果不溢出,是不是不涉及中断,只是T0管脚上有个负跳变,th0+tl0的值加1,还是有个负跳变,中断一次,th0+tl0的值加1?   2、我想对脉冲计数,如果不是连续的脉冲,计数器就清零,重新开始计数,不知道c51怎么写,请教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MCS51是减记数

外部记数方式的时候,负跳变产生益出,才会引起中断

脉冲失落检测:确定间隔,按时采样

楼主:
谢谢

谢谢!
脉冲失落检测:确定间隔,按时采样
能否再说的具体点

楼主:
这样一个设想

用icl7135做电压表,用它的时钟与上它的busy管脚,在一个ad转换周期内,脉冲数与电压成正比,当电压满量程 或者不变时,停止计数并显示。现在是怎么用t0管脚对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B:
直接连接。

TO用做计数,BUSY接INT0用作控制。(正好下降沿中断)

在INT0中断程序中写下:TR0=0; 停止计数,然后读数。

需要的话,给你个采样程序。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看,不行我再来请教

楼主:
搞不来,这样对不对啊

楼主:
改成这样也不行啊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6 = P3^6;
unsigned long x=0;
void main()
{

    TMOD=0x05;
    TH0=0xff;
    TL0=0xff;
    TR0=1;
    EX0=1;
    EA=1;

    while(1);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
       TR0=0;
       x=TH0*256+TL0;
       if(x<=20000)
      {
       P36=0;
       }
       else {
       P36=1;}
       TH0=0xff;
       TL0=0xff;
       TR0=1;
}

网友C:
LZ还是去仔细看看T0的方框图

网友B:
看看俺的原创。T0从-10001开始计数!哈哈...

 4位半A/D转换器ICL7135与8031单片机的接口方法
ICL7135A/D转换器由于其成本低、分辨率(14位)高而获得广泛应用。本实验采用了由它构成的面板表。为将面板显示数据送入8031单片机,利用7135的串行输出数据功能和8031的T0计数器来实现简单的接口方法。
图1是7135的转换时序图。BUSY引脚电平为高表示转换开始,前10001个脉冲是积分阶段,以后所记录的脉冲数即为Vi 对应值。Vi最大为20000个脉冲,相当于二进制14位,因此16位计数器T0足够用来记录Vi 值。由于积分阶段前10001个脉冲与Vi值无关,所以T0计数应从-10001开始。这样当7135积分段结束时,T0计数器溢出清零,并继续记录以后的脉冲数,当转换结束BUSY变为无效时,低电平自动关闭T0,(见图2),这时T0记录的就是Vi值。

T7135.ASM是8031以查询方式采集数据时的子程序。10进制10001等于16进制2711H,用T0溢出值减去这个数,为10000-2711=D8EFH,即—10001值。程序如下:

T7135.ASM
L0:    MOV    TMOD, #0DH        ;T0按模式1操作
       MOV    TCON, #00H        ;关闭T0
L1:    MOV     TH0, #0D8H       ;T0置初值
       MOV     TL0, #0EFH
       JB    P3.2, $            ;寻找BUSY无效点
       SETB    TR0              ;打开T0
       JNB    P3.2, $           ;等待BUSY有效
       JB    P3.2, $            ;等待BUSY无效
       CLR    TR0               ;关闭T0
       RET                      ;程序结束

这是查询测试程序,如果采用中断就更简单了。

楼主:
谢谢,有没有c51的版本啊

网友B:
这还不容易?

C51程序中:

void main ( )
{
.....
.....

#pragma  asm

L0:    MOV    TMOD, #0DH        ;T0按模式1操作
       MOV    TCON, #00H        ;关闭T0
L1:    MOV     TH0, #0D8H       ;T0置初值
       MOV     TL0, #0EFH
       JB    P3.2, $            ;寻找BUSY无效点
       SETB    TR0              ;打开T0
       JNB    P3.2, $           ;等待BUSY有效
       JB    P3.2, $            ;等待BUSY无效
       CLR    TR0               ;关闭T0
#pragma endasm

.....
}

修改为C51也很容易:
TMOD=0X0D;
TH0=0xd8;
TL0=0xEF;
while(!P3.2);
TR0=1;
while(P3.2);
while(!P3.2);
TR0=0;

.....

修改为中断程序?还要吗?

楼主:
是啊 ,用中断怎么弄啊,谢谢啊

楼主:
我用你的方法,好像不行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6 = P3^6;
sbit P32 = P3^2;
unsigned long x=0;
void main()
{

    TMOD=0x0d;
    TH0=0xD8;
    TL0=0xEF;
    while(1){
    while(!P32);
    TR0=1;
    while(P32);
    while(!P32);
    TR0=0;
     x=TH0*256+TL0;
       if(x<=10000)
      {
       P36=1;
       }
       else {
       P36=0;}
}

}

网友D:
多看几遍datasheet就全明白了

网友B:
基础还没打好。P3口各管脚的作用仔细看看。

P3口是8052功能口,P3^6是写信号/WR,怎么可能做输出I/O?!

假定你用的是89Cxx芯片,可以设定P3口为I/O,那么你的T0计数脉冲输入是哪个管脚?.....
所以:像这种定义:
sbit P36 = P3^6;
sbit P32 = P3^2;

错大了。

网友E:
2楼不要误导新人,你在哪里看到“ MCS51是减记数”的?

LZ的问题,应该用下降沿中断,然后软件计数(这是对的)
而要实现“2、我想对脉冲计数,如果不是连续的脉冲,计数器就清零,重新开始计数”,只要开个定时器里面放上清零语句,每次边沿计数时重设初值即可,这样定时器时间一到就计数器清零了。

楼主:
我在搞搞清楚

网友F:
请用门控

楼主:
冷漠兄

冷漠兄,有没qq啊,当qq请教

网友A:
不用,清楚,呵呵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总算行了,发光二极管能根据电压 大小 点亮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6 = P3^6;
sbit P32 = P3^2;
unsigned long x=0;
void main()
{

    TMOD=0x0d;
while(1){
       TH0=0xD8;
       TL0=0xEF;
while(!P32);
    TR0=1;
    while(P32);
    while(!P32);
    TR0=0;
     x=TH0*256+TL0;
       if(x<=13500)

       P36=1;

       else
       P36=0;
             }

}

网友B:
**讲的挺清楚的。

硬件接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我是用现成的4位半表头连接的89C51,所有程序实验过的。很准确,和理论上差1位,是因为有的手册上说10001是10000。反正程序上预置修正T0为-10000就行了。一个位都不差。

楼主:
我现在就连个1602,

应该没问题了,我现在就连个1602,不过跟万用表测出来的,有0.05v的偏差好像,本省大家都有误差应该是,接下来永中断方法试试看,谢谢你啊

楼主:
仍然存在问题

我有两块7135芯片,一块是10年前买的,哈里斯的产品,现在不知道公司还不在,一块是去年买的,德州仪器的,不过我用busy信号与上时钟信号,如果不接-5v的电源,busy信号输出很干净,如果接-5v电源,busy信号很不干净,用示波器看,有个德州的有将尽2v的脉冲,哈里斯的好点,不过也有,0.5v左右。 德州的就不能用,计数就不准了,还是int0管脚的原因??

网友G:

因为有时候它会偷懒不输出的,有的指令会让ALE少输出脉冲

楼主:
我不是用ale当时钟信号

我不是用ale当时钟信号 ,我是测量7135的busy信号宽度来计算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