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c语言比用汇编还痛苦的时候啊

楼主(2009-04-12):
这个东东之前都avr的汇编写的,现在要整个51的版本. 额,好象俺太笨笨,keil比gcc难用多了,编译出来老是有问题, 有时候很浅显的也是,编下,看下反汇编.晕死了. 本来打算全c语言的,现在弄的破破烂烂到处嵌2句汇编.全乱了,狐狸糊涂把自己给绕晕了.    无感无刷电机,转速高,时间要求挺严格的.

网友A:
慢慢来

慢慢来,看来您对C51不熟悉

网友B:
re

刚转型都这样
慢慢熟悉了编译器会好的

网友C:
不会用,当然痛苦

楼主:
运转起来了倒是,就是把自己绕晕了

网友D:
菜鸟用C可千万别去嵌汇编。

网友E:
有,PIC的C

网友F:
都不痛苦呀~~~

网友G:
呵呵,用avrgcc感觉舒服多了 应该是不熟悉keil

网友H:
熟悉了 就好了

网友D:
PIC的C是我见过最难用的C了!

网友I:
有的

多年锤炼出来的汇编语句,或为抗干扰/省资源/针对专门硬件优化等等经过实际检验的老程序,改用c时发现没有对应语句或字里行间蹩脚,没有办法写的漂亮。
    不过现在MCU已经很便宜,节省资源意义不大,因工艺关系抗干扰也统统不如早年,即使用了那些“秘籍”也多难奏效,需要硬件上采取更多措施,故慢慢在c中写出新的技巧,不用记得多年前那些经验了。

网友J:
估计11楼是对PICC16的BANK处理比较头痛

其实注意点大数组的安排就好了。还有就是注意嵌套层数,毕竟PIC16F只有8级硬件堆栈。PICC18/MCC18用起来应该就比较舒服了。

网友K:
PIC的C很好用

PIC的C很好用.

有些网友出了问题,不想办法找出根源,就乱怪编译器.

有个网友PIC论坛上发帖子:

引用 网友L: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27楼: 这算不算bug

芯片使用         pic16f877a

运行环境         MPLAB 8.10

编译器              PICC9.60 PL0

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__CONFIG(HS & WDTEN & PWRTEN & BOREN & LVPDIS & DEBUGDIS & PROTECT);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rray[2];
     array[0] = 0x44;
     array[1] = ~array[0];
     if(array[1] == (~array[0]))
            RB0 = 0;
     else
            RB1 = 0;                       //程序跳到了这里
}

这是为什么?

编译器Bug?"

其实这个非常好验证,找个标准编译器,例如VC,TC,验证一下,

结果同PICC一样,和PICC屁关系没有

要是不一样,VC,TC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K:
李冬发一只说PICC 的 SWITCH 有问题

李冬发一只说PICC 的 SWITCH 有问题,

请举个有问题的例子代码.

大家讨论讨论.

如果真有问题,我也可以学习学习,避免错误.

这些基本的东西,只要愿意,一定是可以讨论清楚的,不可知论,推测不可取

网友K:
建议用PICC的看一下张明峰的<>

建议用PICC的看一下张明峰的<<PIC 单片机的C 语言编程>>.

C基础比较好的,化一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教程里面讲的非常准确,

在21IC论坛里面张明峰应该算少有的几位大家了.

网友M:
无刷直流电机?做驱动吗

网友D:
machunshui,不好用和不能用是2个概念的

    那个switch特例当时没被保留下来,硬盘经历几次倒塌,好多东西都不再了。
    是2005年的事,一个SF6检测装置上用到PIC,这个电路是从别人手上接过来的。要是我不会选用PIC,因为本人对PIC不熟。不会不轻易去用一个不熟习的东西。再说原来的16c54/16c57留给我的好印象,让我有恐PIC症。
    有3个case,很简单的,结果不对;改成if就对了...。

    编译器有BUG太正常不过了。

    可能是91年,花了720RMB买了套BC3.1(21张720kB的3.5"盘)。这个版本的浮点库就是错的,不是一般的晕。而且是在初始化那段代码有错,只要进行2万多次的浮点运算就报浮点运算错。弄得我的一个远动程序中的浮点型非要改成长整型才行。

    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C++的问题。C++是可以边定义边使用的,很方便。其实方便是有代价的: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会出现先使用后定义的情形,且编译器能通过,但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结果不正确,你还很难查出问题点。

网友N:
nec的C

nec的C 晕死
出错时不知道它提示什么.

Renesas的C还行

网友K:
李冬发,如果自己没用全力求证确认,就说编译器有错误不合适

实际上,绝大部分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作为广泛使用的编译器绝对不会有大的正常语法方面的大的BUG.

李冬发,如果自己没用全力求证确认,就说编译器有错误不合适.

另外,你的C++问题,最好给出问题代码,

否则没法求证,

说也没有意义

网友K:
同KEIL,IAR比,PICC也没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同KEIL,IAR比,PICC也没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差不多

网友O:
问楼上PICC为什么会这样

void abc(u8 a,u8 b); 与void abc(u8,u8);为什么不一样?????

void abc(u8 a,u8 b)
{
//.........
}

网友K:
楼上到底什么意思

楼上到底什么意思?

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O:
是这个样子的,在函数声明

必须要原文不改的进行声时,就如这样void abc(u8 a,u8 b);
而这样就不行了
void abc(u8 ,u8);

网友O:
void abc(u8 c,u8 d);这样也不行

网友O:
同KEIL,IAR比,PICC也没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同KEIL,IAR比,PICC也没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同KEIL,IAR比,PICC也没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差不多

差远了,
翻页就是最可恶的,一个函数不小心写长了,怎么死的都找不着,用C写别的系列的单片机,他的汇编我一点不懂也没有关系,照样能做个小东东。如果用PICC的话,PIC的汇编不学还不行。
当然我说的这些如果像machunshui这样的高手就可以避免了,脑子里要时刻常想着我现在用的是PICC,

网友K:
没什么问题啊

刚试验一下,没什么问题啊.

在一个源文件lcd.c中,定义

void abc(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x;

    x = a+b;
}

在其头文件lcd.h中,声明:
void abc(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在main.c中,包含lcd.h,使用
abc(1,2);

没用任何问题

网友K:
翻页也算不得什么问题

对PICC,函数限制不能大于2K字.

对于PIC16这样的程序存储器没有多少单片机,

整个程序,就那么点大,

写大于2k字的函数,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程序结构了.

张明峰的<<PIC 单片机的C 语言编程>>对这个讲的非常清楚.

同KEIL,IAR比,PICC也没什么不好用的地方.

差不多

网友O:
试了一下没有问题是吧?

我尽快把我说的那个不行的,发上来给你看看。源代码在我家里。我晚上或者是后天早上之前,发给你看看吧。

当然了,避免是可以的,只要按着张明峰大侠说的那样做。所以没个做PIC的C人,要时刻想着现在是用PIC做产品。不是AVR,也不是51,跟C99关系不大。还要学学PIC的汇编。有人问了,学汇编干嘛呀,我对程序效率不是很讲究呀。 哈哈,学汇编是为了排除翻页错误呀。编译器可不会提醒你。

网友K:
电子尘埃,我发个没问题的给你,期待你的错误代码

电子尘埃,我发个没问题的给你,期待你的错误代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31087864.zip

网友P:
OTL,怎么变成编译器,特别是PIC的.

网友D:
当然用了全力去确认了!

其实确认一个代码是不是自己的错,很简单,写一个最简单的代码,只包括怀疑功能的代码,不包括其它干扰的代码,查看汇编就很清楚了。

BC3.1的出误,当时从库函数中找到了出错点的。非要用浮点很简单,替换掉那个初始化代码。后来想想没必要,就用长整型。

整个宝兰的C的库(早期)中还有一个不太常用的函数exec()的帮助是错的。按照帮助一直用不起来(别说用百度,那个年代一台PC都要2W)!还是从库里分出目标代码,看汇编,哈哈,原来是帮助有出。

网友K:
BC3.1只代表自己,不能代表keil,IAR,也不能代表PICC

BC3.1只代表自己,不能代表keil,IAR,也不能代表PICC

网友D:
所用过的编译器中最稳定的是PLM了

PLM就从来没有发现其中不对的地方。当然人家代码量很小是个重要原因了。

网友K:
期待李冬发的PICC switch错误代码

期待李冬发的PICC switch错误代码

网友Q:
建议先把优化级别降低些。

网友R:
这么说

昨天我用avrgcc,搞死我.他也不分别mega16和mega8
我中断号都错了,它竟然编译过去....
最后还是程序小,我耐心一下.

其实这么说,不熟都是问题.熟了就好了.

其次是:汇编改c真的会累死人的.有些c实现起来太难了.呵呵.我虽然不用汇编写程序,但是还是改不了的.有些比如c>>4,我想获得丢掉点拿4位就要先and 0f

建议画出流程图来,然后重写.

不过我觉得51比avr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S:
肯定有呀

我也是几年没有用C了,呵呵.最近用C写一个算法,需要用到分别操作16位或者32位数据中的每8位或者更少的位,弄来弄去的.就感觉C远不如汇编方便了,比如,我将一个字节中的低5位移入一个 unsigned int数据中,然后又要把这个unsigned int数据拆成高低8位来配合其他字节进行操作,一拆一组多次. 用汇编多简单呀,反正知道自己的字节存在什么位置就好了.

网友T:
呵呵,冬发君基于PIC16C5X用PICC啊。。。

那真是不痛苦也怪了啊。。。

PIC16C5X这样的东西尽量还是用ASM把。。。

至于你说的SWITCH问题,我真从来没遇到过啊,可能你用的PICC版本比较早,那俺就说不上了,我用的最早的版本就是PICC8.05版本,之前的版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PICC本身还是很简单的,但如果你用PICC写PIC16C5X,那确实会有点痛苦,这主要是16C5X资源确实很少,其实上到PIC16F88X、91X等用PICC和别的C基本都一样,关于BANK的问题,只需要定义时申明就可以了啊,使用中不需要关心。

PICC唯一不足的地方就在于函数指针的使用,这主要是PIC16结构决定的,和PICC没关系,呵呵,类如俺这样的笨人,本来就不喜欢用函数指针的话,也就无所谓了啊。。。

网友O:
晕了

中午特地回家把代码考过来了,原来已经改好了,现在想恢复出错现场还没恢复出来。:-)
不过别急,我最近几天肯定会找出一个错误出来,用的是PICC8.50的,所有设置按默认的来。

特别指出没有跟PIC做对的意思,现在还是在用PIC16系列的,不过总觉得没有用51与AVR的痛快。

网友D:
PIC16C5X当然是用汇编啦,只是用了它,被吓着了。

网友K:
电子尘埃,给你一个PICC8.50下,没有问题的

电子尘埃,给你一个PICC8.50下,没有问题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319302886.rar

网友U:
PIC16C5X没问题

从前我是A人,但现在已经是C人了

已经有两个项目是用C,还算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