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 时序问题

楼主(2009-04-13):
上面是ADC0832的datasheet的原理图
根据时序图前三位 时序应该是
CLK = 0;
DI = X;
CLK = 1;
为什么我在网上看了那么多版本 都是
DI = X;
CLK = 1;
CLK = 0;
在我的线路板上前一种可以转换 没任何问题
而网上流传的版本都是无法运行的 更换时序就OK了 实在是不理解啊

楼主:
没人帮忙么

没人帮忙么

网友A:
两方式不冲突啊

从软件来说,循环即可,
你可能是在数据串的两端少了半个沿

网友B(2010-11-25):
数据串少了半个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