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版,我用过。

楼主(2009-04-14):
在做一个东西,是MCU跟模块串口通信,我想在PC上既看到Tx上的信号也看到Rx的信号,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做到这样的吗,就像CAN一样,拿另外一台机器去侦听总线。

网友A:
试试bus hound。

网友B:
有专门的串口监听软件的,随便搜下吧lz

楼主:
咦,又是bushound

先试下,试了一下PORTMON,但是它要求PC跟外围通讯才能抓到的,那就没什么意义。

网友A:
bus hound可以的呀,在设备里面将串口勾上,然后捕捉就行了

网友C:
....

给你个非常小的程序吧,应该满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4105835738.rar

网友D:
Serial Monitor

Serial Monitor这个不错

网友E:
LS给的这个有**版 ??

网友F:


楼主:
似乎这些软件都需要把PC横跨在两个设备之间的

网友A:
bushound不用啊,安装在软件所在的电脑上,它是监听的。

我经常用它来监听USB数据的。

楼主:
re 00

bus hound直接打开也是不能监听到串口上的数据啊,我还需要再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工具,当它跟MCU通讯的时候才可以侦到串口的信号.

我是想要PC不参加通讯,只需要告诉我现在它从Tx线上读到了什么,从Rx读到了什么.

是MCU跟模块在通讯,我从旁边偷偷看一下他们在说些啥而已.

网友A:
明白了。这个找两台电脑就行了。

把一台电脑的RXD挂在模块的RXD上,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监听到MCU发送的数据了;
把另一台电脑的RXD挂在模块的TXD上,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监听到模块发送的数据了。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G:
一台pc就行了

qq的办法不好

两个串口,pc做bridge,写几行代码

com1收的发到com2
com2收的发到com1

网友H:
我是用PC机上的2个串口

串口1收到的数据发到串口2,串口2收到的数据发到串口1。再把这个数据记录到文件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有两个串口的话,那直接把两个串口的RXD挂到模块的RXD

上就OK了啊。不用自己写程序了。

网友G:
看不到时序,把qq抓出去打pp

网友A:
谁说看不到时序的?我开bushound抓,可以记录时间。

网友G:
bushound 会丢包

实测过

网友A:
bus hound这么弱?还没遇到过。死机、蓝屏倒是常见。

那就自己写软件吧。

楼主:
哈哈,只能这样

我这没有两个串口,也没有两台电脑,只能来回换线....晕

网友I:
bushound

bushoud,有packet size,和buffer size,设置不够大会丢失数据。

死机蓝屏,如果捕捉过程中设备丢失了,很容易蓝屏。抓USB设备的时候,如果要拔,记得先STOP。

网友A:
有时在RUN状态,切换下窗口也会蓝屏的。还有设备连接也会

网友H:
用USB串口,要几个有几个,怎么会没2个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