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 给keil弄疯了

楼主(2009-04-14):
发生了n多奇怪的现象。折磨3个星期了

RAM还剩了几十个,ROM还剩了2k多  只有xdata进行了一些绝对定位,还有嵌了些A,B,REG的数据计算的汇编段。应该没问题吧

今天又一个。。。     为什么会编译成了这样?

楼主:
不是吧,,,貌似除了几个XDATA绝对定位,其他就一般c了

也没弄花哨的指针符。。。 为什么就keil残了?  PICC,VC,AVRAGG都没残过哦      这三周希奇古怪的问题遇见好多,这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A:
⊙﹏⊙b汗 好奇怪, 俺看不出名堂,请高手出山吧。。HOHO

380815as

网友B:
山寨的KEIL?

重新设置下环境,代码优化什么的,试下.或者重新建立个工程,重起下电脑什么的.

网友C:
绝对定位很烦的

绝对定位很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