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和浙大**一样

楼主(2009-04-14):
-----------------------------------------------------------------------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没劲,把简单的事情弄那么复杂。

天花板协议。

我也问LZ个问题:去年wxj1952“一道题终结OS/非OS之争”3000元求解,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其实答案是用OS解决的,很简单。但是裸奔很困难。)

   请真正懂OS同步、互斥机制的高手来解一下。把3000元拿走。(名誉上)
看看七年学到手了什么。
-----------------------------------------------------------------------

!!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21icbbs 无人矣, 冷漠兄弟,或许你是对的,我向你道歉,我们别在这里混了。

网友B:
趁着还没关门,赶紧冒个泡

呵呵!!!

网友C:
不会写程序的人路过

网友D:
典型的脑残题,以老x见贴必回的个性,都只能选择沉默,还能怎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实现目标:

1、用单CPU做一个精确的时钟。
2、以此时钟为基准,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3,每分钟到达时,运行一次4个紧密关联的函数,每个运行开销700ms, 设其为F071(),F072(),F073(),F074();要求4个函数必须顺序运行。
4、为简化题目,只做秒、分2位。

要求:各函数时间开销严格,运行期间不允许打断(即不允许被中断或抢占)。

叙述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每分钟到达时,程序运行F071~F074,这段时间软件耗费至少700msX4=2.8秒,这样时钟的秒位肯定要丢数(因为“要求”说了,F071~F074运行必须顺序,不允许抢占。可以被调度)。怎么解决?

高手总说裸奔比OS灵活的多,我特别希望高手能实际“奔”一个简明而优雅的程序供我们欣赏/学习一下,否则总让人感觉我们国人喜欢说大话、空话,特没劲。

12月3日
hotpower 是真正有才能的人,他已经把这道题的题意和解法基本说穿了。我不用再多解释题意了:
1、83楼: 不能打断的(函数)时间必须小于节拍时间,字谜(解决方法)实际在函数的间隙上。
2、N楼  只要不出现时间的误差积累,就应该"算准"。否则就别玩了。

12月4日
贴到其他贴去忘了说了,3000元求助实用程序。
别说我题意不清故意刁难谁,老板的课题就是这么出的。我没觉得他刁难我,挺清楚的。看不懂的人就不用作了。

“这道题如果OS能做到,匠人也能裸奔做到。”没错,那么请现在就做。
“裸奔高手必然也会用OS。”没错,那么请立即就做。

要是高人都放弃了,我就贴答案了。
“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

看不懂题意的人,最好保持沉默。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2-5 9:37:11 修改者:wxj1952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题都不会出。先沙发~~~~~~~~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楼: 俺也不出手,最近心情不错,没必要去砸砖。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这个OS更加做不到了,除非你不让你OS调度...

2.8s不能被打断,也就意味着你的系统时钟节拍必须大于2.8s,否则必然被时钟节拍中断打断~~~~~~~~

另外,题目本身就是矛盾的,要求2.8s不能被打断,又要求每秒执行另一个任务500ms?
除非你的CPU是双核的...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0楼: 我知道圈圈会提这样的问题。

我说的是不允许抢占,4个函数是由一个长任务分解得到的。它们将被调度器顺序调度,如果这道题变成秒位任务可以优先打断这个长任务,那还值得做吗?

如果不想做,就别先挑出题的人的毛病,说出题人的语文水平太差。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4楼: 如果不是文字游戏的话,此题无解

有一点不明白,F01-F04既然不允许被打断,为什么非要说成4个? 分明是一个嘛.
另外,有什么运算会占用500mS 2.8S的时间? 既然LZ都谈到了OS,就不会是CPU延时吧,所以说,这个题目根本没有代表性,更何谈"一题终结xx之争"?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2楼: re:

难道我是文盲?
是F071~F074不允许被中断还是F071~F074的“每个函数”不允许被中断?
截然不同的两个意思。我想楼主表达得很清楚,2.8秒内不允许中断.
LZ会用调度器太牛了..
我不过在两年前写过一个.

-------------------------------------

叙述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每分钟到达时,程序运行F071~F074,这段时间软件耗费至少700msX4=2.8秒,这样时钟的秒位肯定要丢数(因为“要求”说了,F071~F074运行必须连贯,不允许抢占。)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3楼: 不能打断的时间总和必须小于节拍时间,字谜实际在函数的间隙上

LZ属于典型的脑残儿表达不清的那种,根本就没发现自己说话老是考虑不周前后矛盾。--所以老x真的不想参与,因为那样好像显得我跟脑残也是同类了...

如果LZ承认补充的这个说明:
 12月3日
hotpower 是真正有才能的人,他已经把这道题的题意和解法基本说穿了。我不用再多解释题意了:
1、83楼: 不能打断的(函数)时间必须小于节拍时间,字谜(解决方法)实际在函数的间隙上。
2、N楼  只要不出现时间的误差积累,就应该"算准"。否则就别玩了。

那么老x一分钟即可给出解决程序(但问题是LZ就没觉得上面的补充和LZ你20楼的说法又矛盾了吗???)

网友D:
拿computer00 33楼的程序稍作修改即可

//拿computer00     33楼的程序稍作修改即可
#define bool bit
bool 秒到达标志;
bool 分到达标志;

void 定时器1ms中断服务程序(void)        //这是节拍器的,实际上非要2.8S不许插入F05();的话放个秒计数放这里面,然后外面处理即可,时钟根本就不会错
{
    static unsigned int ms,s,m;
    ms++;
    if(ms>=1000)
    {
        ms=0;
        s++;
        秒到达标志=真;
        if(s>=60)
        {
            m++;
            分到达标志=真;
        }
    }
}

void main(void)         //既然LZ非要不许丢失F05();,那就这样:
{
    while(1)
    {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else if(分到达标志)
        {
            分到达标志=0;
            F071();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F072();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F073();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F074();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
    }
}

/*
  如果LZ非要不许F05();插入4个F07x();函数之间运行的话(LZ开始一直是这个意思,后来被拍了很多天估计反应过来了又加了个矛盾的补充),
    那么你用任何OS都别想解决;(如果反驳,请给出你用OS实现的程序!)
  如果你承认你后来的补充,那就请理解了F05();的运行十几后再来说话!
*/

网友D:
上面写的效率有点问题(虽然会执行正确),再改一下

void main(void)         //既然LZ非要不许丢失F05();,那就这样:
{
    while(1)
    {
        if(分到达标志)
        {
            分到达标志=0;
            F071();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F072();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F073();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F074();
        }
            if((秒到达标志)
        {
             秒到达标志=0;
             F05();
        }
    }
}

网友J:
支持21IC的兄弟

网友K:
趁着二姨还在 多看看

看来我们以后要只能lz的超超牛叉 三婶网了

网友L:
砸场子的?!

网友M:
高手很多,出手的不多。

网友N:
没明白想什么呢

网友O:
人至j则无敌

网友A:
还是highgear水平高啊。

 “uc/OS -II有明显的硬伤,...”还是highgear水平高啊。

highgear也不好好想想,1952有这个水平出这么深题意的题目?他要有这水平他就不用出国学习了。

题目摘自国外OS教材《 Real-Time Concepts for Embedded System 》。

哈哈,highgear,连题目什么意思还没搞清,就“水平太低了”。本想装聪明,结果贻笑大方。

看来highgear的水平根本看不上什么Jean J.Labrosse,什么邵贝贝,小儿科嘛。

highgear的本事就是空话、大话,“越是自卑的人越是夸大”。

来点实际的。不服气您也写一本“国际著名教材”流行全世界,译本进入中国清华教材试试?

最新消息:

highgear 正在编写一本“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方面的国际著名教材,译本准备进入哈佛大学教本。

这可真是震撼中国的大事件!千百年来,咱们中国人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

还有重要的一点,highgear是农民讲习所出来的天才,他为咱们21IC论坛、为农民讲习所、为所长、为咱们中国人挣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咱们再也不需要用以贬低他人的方式抬高自己来满足自尊心啦。

网友P:
呵呵

不想拿奖 我只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A:
highgear果然高手啊。

“关于走马灯,我不多说了,两个程序早就贴出了,装盲人没有意思。那玩意连mcu都不用,就能做出来,方案如下:
555,CD4060, 29F64
别再装盲人,也别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就胡乱诬蔑。”
******************************************************************

高啊。  别人的走马灯程序讨论的是如何8路LED以不同的频率和花样“并发”运行、闪烁的问题。

highgear:“我会!那玩意连mcu都不用,就能做出来,方案如下:555,CD4060, 29F64。 别再装盲人,也别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就胡乱诬蔑。”

高!实在是高!
研究什么OS多任务“并发”运行,玩个走马灯用555就行了呗,菜鸟都会。要你们高手有什么用!

两任务并发有什么难?把F05、F28分割成碎片不就完了。嗨,真是14亿人只有highgear一人想的到。

到最后,研究OS两任务F05/F28 如何"并发执行"的1952 出国研究去了,而highgear 还在讲习所看大门玩 555。

网友Q:

“宁愿嫁给美国黑人,可以早拿绿卡”
“那些垃圾般的中国男人甚至来攻击我的父母,男生们都骂我骚。”
“事实上男生们才是精神被老外***到高潮屡出。”
“在浙大一等女生睡豪宅别墅,二等女生睡酒店公寓,三等的就只能陪这帮猥琐中国男睡睡寝室的小床……中国男生连竞争的欲望都没有,就直接败了下来。”

网友R:
LZ你算那根葱啊!

在论坛里提问题,人家一定要给你答案?
你算老几啊,有问必须有人给你答???
nnd,这么说话,找扁?

网友S:
难得一见搞笑的贴!

网友T:
的确镐笑

某些人始终在傻A和傻C之间徘徊。

网友A:
highgear果然高手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highgear的大作。
越分析越不对劲。highgear如此自吹论坛上顶尖级高手,怎么连3任务“并发执行”(3组LED同时点亮运行)的概念都不知道?

下面的程序,highgear如此得意之作,明显是单任务The sequence control 结构。1-2-3-1-2-3, 何来并发?感情是初学者啊!

如此裸奔高手,OS怎么回事还没搞懂呢,就在这说“21IC水平低”?贻笑大方。

****************************************************************
highgear的得意之作如下:

再来一个: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0, 1, 2, 1, 0, 1, 2, 1, 0, 1,1, 1, 1 };

while(1)
{
   for (n = 0; n < sizeof(table1); n++)
   {
     switch(table1[n])
     {
        case 0:
          for (i = 0; i < 15; i++)
          {
             P1 = ~table;
             delay(MS300);
          }
          break;
        case 1:
          for (i = 0; i < 3; i++)
          {
             P1 = ~table[15];   //全亮
             delay(MS300);
             P1 =~table[16];       //全灭
            delay(MS300);
         }
         break;
       case 2:
        for (i = 0; i < 8; i++)
        {
           P1 =~(table |table[i+7]);
          delay(MS300);
        }
         break;
       default:
     }
  }
}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9-4-1 22:21:41 修改者:highgear

学生D提醒过你,别中了我的圈套。可惜,highgear连圈套在哪楞不知道: delay(MS);
哈哈,任何一本OS书上都讲了OS结构和The sequence control 结构的差别。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ny modern microprocessor applications:
* A task must be executed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frame.
* Several tasks are time- and logic independent from one another and should  therefore execute simultaneously on a processor.

还没入门呢。21IC论坛上慢慢学吧。

先教教你什么叫“相互独立”和“同时”(并发)执行。
再教教你什么叫“合作式”调度器。——别动不动就把independent 任务切成碎片。

independent :独立的,不受约束的,不相关联的
simultaneously:同时地,联立地,同时做出地,同时发生地,合作的,

连E 还看不懂呢。21IC上慢慢学吧。有人教你。

网友U:
莫名其妙

没有人理你就说别人没水平!!!

网友V:
我觉得wxj1952的语文水平真的粉差

F071(),F072(),F073(),F074();要求4个函数必须顺序运行,并没要求这4个函数必须“连续运行”

如果需要“连续运行”,那还分成4个干啥?

很残,很惭愧。

网友W:
砸场子也要有金刚钻才行

楼主:
搞笑吧?世界真奇妙啊

"8路LED以不同的频率和花样“并发”运行、闪烁的问题“
我早就说过凭冷漠等的水平根本就看不懂555,CD4060, 29F64控制8路LED的原理,现在一看,果然如此。

包括 computer00等很多人认为你们根本不懂os, 你们在这里的发言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代码层面上看,各个task 的确连续完整独立,估计这让你们产生了 "连续"的错觉. 单cpu 上不存在“并发“,也不存在“同时“,是os 频繁调度产生的假象。独立也是人为的,相对的。

假如cpu 有一个recorder, 纪录os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代码完整的tasks 并不是运行时完整的,连续的,而是tasks 被 os 分割成小片断交叠运行,这样,从大时间范围看,产生了“并发““同时“的效果。如果,我们能把os交叠运行的小片断复制出来,那么一样可以产生 os 的效果,而且,如果我们能在设计时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可以省掉 os 运行时的开销,这一点对于在产品上应用的低档mcu可以说是极端极端重要。

这就是裸奔的真正核心思想,也就是所长,hotpower, xwj, computer00等人所提出的裸奔框架的原理,也就是王会计所说的“把os 扒光了,就是裸奔“的含义。

网友X:
井底的青蛙

网友Y:
可怜!

LS正解!

网友Z:
推荐highgear至少看完这本入门级书籍。

唉!冷漠兄真是好心情,跟highgear这种人玩儿。

Highgear是现学现卖,昨天晚上还在请教所长“抢夺式调度器”原理,今天就跑21IC来卖。结果根本这里讨论的是两码事,牛头不对马嘴。——贻笑大方。

看看别人在谈些什么概念:

引用 网友A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0楼: 用过嵌入式OS的,讨论这个话题才有意义

用过嵌入式OS的,讨论这个话题才有意义.
至少是能搞清楚嵌入式OS任务调度,同步,互斥,等相关概念,
讨论才具有意义.

根本没用过,仅凭网络上看的概念,就搞哲学意义上的讨论,
有说服力吗?

引用 网友A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1楼: 能彻底搞清楚一个嵌入式OS

能彻底搞清楚一个嵌入式OS,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底有多少人用过UCOS这样的实时嵌入式OS做过项目???
多少人,移植过?
多少人,通读过UCOS代码?

****************************************************************
highgear看清楚,1952这道题运用的是“合作式任务调度器”原理,还应用到“同步,互斥,等相关概念,”

21IC上比你高明的人多了,要你在这讲课?

1952《Real-Time Concepts for Embedded Systems》书上的例题解答我也看过,那种精彩是你这样人看得懂得吗?即使你看懂了 mutual exclusion和counting semaphores.的概念,裸奔写出这个例题解答?还得花几年吧。

照你现在想象的速度,Hotpower写个51_OS还用28年?!中国出个自己的OS还用联合各大学、中科院,研究院?…… 不如直接找农民讲习所,由highgear领军,要不了几个月,早就完成啦。

丁立星 用了7年时间,那才叫研究;他现在尚未写出答案,你7小时就写出来啦?21IC的顶尖级天才呀。

呵呵,想起当年陈景润的高中同学们一节课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却花了25年!)当年的一帮天才啊,highgear 这一生也不过跟他们一样吧。不错,还强点,还知道玩一辈子555。

推荐一本入门书籍:《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

这回是看英国人怎么玩8051嵌入式OS,——纯粹的合作式调度器:任何任务F28一旦开始运行,就独占CPU,拿走了唯一的一张Token,其他任务F05凭什么运行? 等F28出让以后吧.

大概也只有highgear这样的领军型人物能有办法让F05来抢夺F28所属的私人Token财产后横蛮运行?

那可不是力气活。弄不好判个习惯性抢夺罪。

网友Z:
“咱不看书,照样写国际教材”。

才写了两本highgear没看过的书,再写几本:

1、《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周爱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任哲,北航出版社
3、《操作系统教程》韩劼,清华出版社
4、《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uc/OS-II和Linux》任哲,北航出版社
5、《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周慈航,北航
6、《嵌入式通信软件设计》T.sridhar,北航
7、.........

冷漠看的书比我多多了,....呵呵,问问highgear, 看过那几本,一本都没看过?

照machunshui兄长的观点,你没看过书你装腔作势和人争论个啥?

讲习所出来的人都是万金油,什么都懂,别人讨论CRC,highgear插一杠子,结果最后要他写一个长除法,终于捂不住盖子了,“太简单了,不稀罕写。”“滥竽充数”啊。

别人讨论OS,“你们都不懂,21IC皆蠢我独精。”“不就是OS么?太简单。”跑这讲课来了。结果一问:什么是“虚拟计算机概念”?“为什么需要互斥、同步、信号灯机制?楞啦:“什么?不就是把任务切成碎片,分片轮流裸奔执行,不就是虚拟了吗?”

唉!什么乱七八糟的,感情又一个“滥竽充数”。

闹半天,连内存“挖洞”技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忘了当年怎么输1000元的?

下午还要到小学生科技站培训孩子们怎么玩555?

网友T:
死了的鸭子嘴硬,哈哈

网友AB:
我不同意楼主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网友AC:
俺是新人

我什么也不会,不过我愿意虚心学习。浏览这一贴子,让我明白。先学会做人再学技术!

网友AD:
高手怎么来定义都很难。

我觉得做开发能设计出很好的系统,出了问题能有办法解决的,就是高手。不是高手非要会做你出的题的。电子这一行,门类太多,谁也不能面面俱到。

网友AE:
单核哪里来的真并行

瞎忽悠,搞得跟OS就不是一条条的代码写出来的似的

网友(2010-07-22):
哎呀,原来这里是这么的热闹,继续!

网友A:
machunshui,学生D的帖子好精彩!冷漠若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一生幸事。

俞洪敏:你要走得快,你可以一个人走;若要走得远,就必须几个人(朋友)一块儿走。

网友AF:
热闹,这坟挖的真是时候!

网友AG(2010-11-17):
lz,我在这帖子上拿到1952的好几百 块钱。你怎么不看看结果啊。你太不懂了。。。

网友AH:
回楼主一句话: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如果你在21ic的50000多注册会员中,发现不了千里马,那就是说明:你不是伯乐

网友AI:
LZ莫非是iceage

楼主:
怎么我又成了iceage了, iceage的c++水平很高, 不过与我不是一个路数的, 我和所长也不是一个路数的。

呵呵, 47楼icecut, 48楼大道至简, 你们太认真了, 本贴不过一个激将游戏而已。
大道至简不妨看这: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9303&highlight=

网友AJ:
发此主贴者不过是一个脑残的井底蛙。。。

这样的程序,应该发给学生来做,而不是发给做产品的人来做,那样会笑死人的。

网友AK:
打打闹闹蛮好的,这里也太平静了

网友AL:
路过
努力工作中

网友AM:
发这贴的人多解决一些问题。要不别在这里冒泡!!!!!

楼主:
看来激将法不能在论坛里随便乱用, 会因为前后不连贯而造成误解。 我来结贴。

1) 此贴应冷漠(wxj1952) 反复声称 5楼 xwj 提到的 "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 所发。

2) 技术上说, 在 mcu 应用上使用相同的硬件, 可以找出一个裸奔应用来终结os, os 无法终结裸奔。

3)"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 的实质在于对中断的理解。
从 冷漠(wxj1952) 过往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至少当时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 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 os 运作过程。 “运行期间不允许打断(即不允许被中断或抢占)。“, 书中此题本意应为任务不被(其它任务)所打断,即不允许任务调度器进行任务切换, 而不是不允许被(硬件)中断。冷漠(wxj1952) 把os任务中断(打断)与系统硬件中断混为一谈,一众高手肯定要质疑, 而冷漠(wxj1952)无法技术上解释,只好以非技术手段回应, 扯出一个21ic 有数的几个最大规模之一的口水仗。

网友AN:
如果highgear不介意,我可以把此贴关闭,谢绝挖坟。:)

楼主:
谢谢程序匠人关心, 本帖是我动机不纯, 有意挑动意气之争的口水贴, 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保留。

网友K:
。。。还有人挖坟

网友AO:
还在热着呢。真来劲。
管它OS不OS的,只要能把功能做好,稳定就成。有时间就整理好,写好文档,以便他人接管。
也许大家都是高手,只是出发点不一样。争论可以,但还是建议不要人身攻击!!:)

网友AP:
现在什么都讲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嘛!
你不给人家好处人家不会理你的!

网友AQ:
晕呀,这么久的贴子,还翻出来。

每个任务执行xx时间,并不代是指代码量执行需要xx时间。

网友AN:
谢谢程序匠人关心, 本帖是我动机不纯, 有意挑动意气之争的口水贴, 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保留。
引用 楼主:

嗯,那就留着。。呵呵

网友AR(2011-01-29):
打酱油路过,挖坟,顺便学习学习 highgear老师高超的编程技能。

网友AS:
上OS跟裸奔没啥冲突,该裸奔的时候就裸奔,该上OS就上OS,没谁终结谁的问题。为啥要有OS?那是为了效率,不是说程序效率,是我们推陈出新的效率。当面对较复杂的系统的时候,上OS可以免除我们大量的工作,并且使得所有的工作都有个积累,如果每次都要裸奔,那每次上个项目都得从0开始,那就是资源的浪费。所以没啥好争的。

网友AT:
何为高科技,无他,但手熟尔!

艺术似乎更高一级!
呵呵!!!

可是单会艺术,不会科学基本也是傻子!

网友AU:
高科技可不光是“手熟尔”。

网友V:
点子比技术更值钱!

网友A:
highgear 喊了半天,原来是“用2个555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1+1=2”还用得着陈景润出名?highgear 6岁就知道了。

呵!这么简单的问题,3年来没发现谁有正解。但是用操作系统来解,不过是调用2个库函数而已。关键是: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很有趣,“此题没法解,不是我不能解,而是题目出错了。”——不是中国人30年写不出个操作系统,而是当今世界流行的各种OS都有缺陷,都是胡扯……比尔.盖茨只是商业的成功。

所以说从一道题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秉性:自己无能,却要以贬低他人的方式抬高自己。我跑不过你,给你下个绊儿却很容易。“打日本人,咱们无能,打国人(八路军),咱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如果是我,很好办:题目出错了,“明确指出错在哪里,然后请你纠正一下。——虽然别人有缺陷的出了名,我若能指出名人的缺陷,虽出不了名,至少也显得水平与名人层次相等,……。”

摘自《一步步写嵌入式操作系统》
一次跟Android领军人物高焕堂先生聊天时,他的一番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国外先进的开发工具、平台和操作系统就好比是武器,而中国人喜欢拿着别人给的先进武器去打仗(做应用层开发),一旦有一天我们跟外国人打起来,人家拿走我们的武器,我们就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这句话很有道理,中国计算机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需要以大量自主研发的开发工具、平台架构以及操作系统为基础。不过,目前我们离这样的一个目标还相去甚远。

最近才知道: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一共只有 1 千多人,而北京周边的守军是25万!200多倍的兵力。  再看看当年国军对日本入侵的兵力比……“咱不是有点子么?咱不是有技巧有孙膑的三十六计么。”
     咱不怕他们有操作系统,咱有裸奔,谁怕谁?!
     就这么简单一道题,他不给咱OS,咱就用裸奔,他不给咱8051咱就用555,他不给咱芯片咱有点子,谁怕谁?——他不给咱皮鞋咱就穿草鞋,我不给你粮食,谁怕谁呀……

网友A:
别人的逻辑:“你不给我粮食,我就抢夺,你若和我抢夺,我就开枪……谁怕谁?”

网友AV:
至今俺明白了:真正的用勇士是不需要为战斗而战斗的.

网友AW: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以无剑胜有剑,道是无剑却有剑,哎,到底是有剑还是无剑?

网友AR:
LS各位高见,学习了

网友AX:
挖挖挖
大家读懂几本书《操作系统原理》《WINDOWS3.1深入剖析--初始化篇》》《WINDOWS3.1深入剖析--内核篇》《WINDOWS95系统编程奥秘》
相信很多东西,就没必要争论喽。其实我们使用的微软的操作系统,基本上就是一路修修补补做起来的,3.1里的函数,在XP里依然在使用着。使用SOFTICE,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

网友AT(2011-03-02):
创新才是王道!

网友(2014-04-28):
高手如云啊

网友AY:
挖坟啊 ,在单核心的cpu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同时\并发这种东西,时间片而已

网友AZ(2014-08-27):
引用 网友AY:
挖坟啊 ,在单核心的cpu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同时\并发这种东西,时间片而已

这帖子真有意思,竟然被兄弟挖出来了,你说的是正解。用OS处理时不是没有中断,而是根本不让你知道,其实程序被打断的次数远多于一般的裸奔程序,要求精确时序的程序才是OS的痛,奇怪怎么没人点拨楼主一下呢

网友AX:
居然又挖出来晒了丫!哈哈哈哈
这题,用OS是错的。别看是一个函数,其实已经被打断无数次了,与题意不符。这个不难,用裸奔最好,就是时间段的控制。没有分钟标志时,一秒执行一次F05,时间段是 1秒,一个时间段只执行一次F05; 但是有了分钟标志,时间段就是 2秒,执行顺序就是F05-F071-F05(等秒标志,空转0.3秒,等待本时间段结束)--F05-F072-F05(等秒标志,空转0.3秒,等待本时间段结束)..这么运行四个时间段,F071~F074都执行了一遍,FO5也每秒执行一遍。
只要F05+F07+F05 < 2秒,就可实现

如果F05的执行时间是0.65秒,恐怕就无解了

网友BA(2015-06-18):
马克 请问怎样收藏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