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一个输入口实现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

楼主(2009-04-15):
用单片机一个输入口,通过光藕接收开关量输入,开关压下计数为1,开关弹起计数为2,再压下为3 ......

网友A:
用微分电路然后接施密特试试

网友B:
看来楼主想用中断方式,

把51扔了,换成其它mcu轻松实现

网友C:
检测上升沿然后 *2 哦

网友D:
楼主忘了自己用的啥单片机

51?进中断以后根据当前电平把触发沿改了就是了
PIC或者AVR,用端口变化中断,啥都省了。

网友E:
异或逻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4楼

用中断方式,51也能轻松实现
N多51,硬件功能比其他MCU强的多得是
带PCA功能的51满街都是
开关频率不高的话直接用软件实现

网友G:
楼主要多动脑才行!很简单的,

    其实你的要求就是只要电平跳变就记数,每跳变一次记一个数,方法很多了:用一个标志,CPU不停的反复查询被检则的端口,当端口为高平,查看标志有效就计数,然后清除标志;当端口电平为低,查看标志无效就计数,然后打上标志.

网友H:
办法真多,学习!

5楼紫豪兄的办法是我的第一感觉,何以呢?两次按下,逻辑上讲,中间必有一个弹上,所以统计次数*2-1即可;

6楼NE5532老师的办法堪称妙手:
//IT0=1;
void inter0(void) interrupt 0{
++cnt;
while(!INT0);
++cnt;
}

9楼的办法也是正解,佩服!展开如下:
while(1){
if(test_port==1&&flag==1)
    cnt++;
flag=0;//屏蔽高电平继续计数并允许低电平计数
if(test_port==0&&flag==0)
   cnt++
flag=1;//屏蔽低电平继续计数并允许高电平计数

}

网友I:
中断中每次取反方向就可以啦,

网友J:
王紫豪的idea最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