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控制12864图形显示中GDRAM的疑问

楼主(2009-04-15):
以下两个函数,为什么在写入列地址时,方法完全不一样?而且第二个函数写入的是256*64个点。这是为什么呢?

void Disp_Img(const unsigned char *img)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i;
       for(i=0;i<9;i+=8)
       for(y=0;y<32;y++)/*原来 为 y<26 ,上下两个半屏不能正常对接显示,导致显示的图片中间有空隙*/
         for(x=0;x<8;x++)
         {  write_com(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i);     //列地址 此处为什么要这样?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img[j++]);
            write_data(img[j++]);
         }

/*------------------清整个GDRAM空间----------------------------*/
void clrgdram()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64;y++)
         for(x=0;x<16;x++) //这里写16次,没次两字节,16点,不就256点?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     //列地址  此处又为什么要这样?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