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highgear绝对是故意的,我都已经**过一次了

楼主(2009-04-16):
如果要把计数器T0中16位数据传到int i;中,用C51的话,有什么简单高效的方法?

  i=TH0*256+TL0;

显然不好。编译出来(如下)比汇编复杂多了,C显然有更简洁的写法?

C:0x0003    AF8C     MOV      R7,TH0(0x8C)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FE       MOV      R6,A
C:0x0007    AD8A     MOV      R5,TL0(0x8A)
C:0x0009    7C00     MOV      R4,#0x00
C:0x000B    E4       CLR      A
C:0x000C    2D       ADD      A,R5
C:0x000D    F509     MOV      0x09,A
C:0x000F    EC       MOV      A,R4
C:0x0010    3E       ADDC     A,R6
C:0x0011    F508     MOV      0x08,A
    21: }

网友A:
i=TH0<<8+TL0;

网友A:
或者是用结构+联合

然后采用向变量传值的方式,估计这样最省代码,但带来的问题就是看起来麻烦。

网友B:
直接对内存地址赋值

((unsigned char *)i)[0]=TH0;
((unsigned char *)i)[1]=TL0;

楼主:
2楼说的我试过 x=(TH0<<8)+TL0; 没得到化简。

    12:  x=(TH0<<8)+TL0;
    13:
C:0x0003    AF8C     MOV      R7,TH0(0x8C)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FE       MOV      R6,A
C:0x0007    AD8A     MOV      R5,TL0(0x8A)
C:0x0009    7C00     MOV      R4,#0x00
C:0x000B    E4       CLR      A
C:0x000C    2D       ADD      A,R5
C:0x000D    F509     MOV      0x09,A
C:0x000F    EC       MOV      A,R4
C:0x0010    3E       ADDC     A,R6
C:0x0011    F508     MOV      0x08,A
    14: }

楼主:
圈圈4楼说的编译结果如下,没达到预期效果。如何解决?

    12: ((unsigned char *)i)[0]=TH0;
C:0x0003    AA08     MOV      R2,0x08
C:0x0005    A909     MOV      R1,0x09
C:0x0007    7B00     MOV      R3,#0x00
C:0x0009    E58C     MOV      A,TH0(0x8C)
C:0x000B    120000   LCALL    C:0000
    13: ((unsigned char *)i)[1]=TL0;
    14:
C:0x000E    900001   MOV      DPTR,#0x0001
C:0x0011    E58A     MOV      A,TL0(0x8A)
C:0x0013    120000   LCALL    C:0000
    15: }

网友A:
结构+联合的办法就是对内存直接操作了

网友C:
俺也遇到了,无刷电机控制,对速度要求特高

俺是先编译完,查反汇编,然后再修改成嵌汇编滴。。。  把+-*/ 还有数据搬运,先编译,再反汇编修改成嵌汇编了

网友C:
比较不喜欢看联合,整的n长一串东东

网友A:
大致描述

union {
      int i;
      struct {
             uchar   j;
             uchar   k;
             }
      }

然后,可以j=TH0 ; k=TL0;执行完后,就可以使用i了。

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也可能是反过来给值的。

楼主:
谢谢9楼和楼上。

俺总觉得C没那么差,用嵌入式汇编是迫不得已。

这么简单的常用数据传输,真的迫不得已了吗?

记得在哪里看过简单写法,一时记不起来了,找找。

网友B:
哦,看来没有自动识别变量地址,自己强制指定一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unsigned char data *)i)[1]=TL0;
}

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22: void main(void)
    23: {
    24:         unsigned int i;
    25: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C:0x000F    A809     MOV      R0,0x09
C:0x0011    A68C     MOV      @R0,TH0(0x8C)
    26:         ((unsigned char data *)i)[1]=TL0;
C:0x0013    E8       MOV      A,R0
C:0x0014    04       INC      A
C:0x0015    F8       MOV      R0,A
C:0x0016    A68A     MOV      @R0,TL0(0x8A)
    27: }
C:0x0018    22       RET

网友A:
反汇编比结构+联合更罗嗦,更没有通用性

也更难维护,基本等于不合理的做法。

所以个人认为绝不应该采用小黄的做法。

网友C:
呵呵,老叶,俺开始也是和蛋蛋一样 指针弄的,

后面,俺不知道为什么RP这么差,keil莫名其妙出了很多灵异现象,挺晕的,干脆嵌汇编,这下总保险了。

网友D:
这已有讨论。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3264388&tp=ANSI%20C%u4E2D%u5982%u4F55%u80FD%u5C06%u4E24%u4E2Achar%u62FC%u5408%u6210%u4E00%u4E2Ashort%20int%uFF1F%u4F7F%u7528%u6307%u9488%u53EF%u4EE5%u5417%uFF1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3264388&tp=ANSI%20C%u4E2D%u5982%u4F55%u80FD%u5C06%u4E24%u4E2Achar%u62FC%u5408%u6210%u4E00%u4E2Ashort%20int%uFF1F%u4F7F%u7528%u6307%u9488%u53EF%u4EE5%u5417%uFF1F

网友B:
抱歉,俺搞错了,忘记取地址了,应该是这样的: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TH0;
((unsigned char *)&i)[1]=TL0;
}

这个汇编结果才是最爽的……我说怎么一直不对呢……

    21: void main(void)
    22: {
    23: ((unsigned char *)&i)[0]=TH0;
C:0x000F    858C08   MOV      i(0x08),TH0(0x8C)
    24: ((unsigned char *)&i)[1]=TL0;
C:0x0012    858A09   MOV      0x09,TL0(0x8A)
    25: }
C:0x0015    22       RET

网友E:
给你两种方法,结果完全一样: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nion Union_tow{                     //
uchar uc;
uint ui;
uchar mem[2];
}unBuf;

uint i;

void main(void)
{
    TR0=1;
    while(1)
    {
        TR0=0;
        unBuf.mem[0]=TH0;
        unBuf.mem[1]=TL0;
        *((unsigned char *)(&i))=TH0;
        *((unsigned char *)(&i) +1)=TL0;
        TR0=1;
    }
}

Keil生成的代码:(看,Keil还是蛮聪明的嘛~)
    18: void main(void)
    19: {
    20:         TR0=1;
C:0x0003    D28C     SETB     TR0(0x88.4)
    21:         while(1)
    22:         {
    23:                 TR0=0;
C:0x0005    C28C     CLR      TR0(0x88.4)
    24:                 unBuf.mem[0]=TH0;
C:0x0007    858C08   MOV      unBuf(0x08),TH0(0x8C)
    25:                 unBuf.mem[1]=TL0;
C:0x000A    858A09   MOV      0x09,TL0(0x8A)
    26:                 *((unsigned char *)(&i))=TH0;
C:0x000D    858C0A   MOV      i(0x0A),TH0(0x8C)
    27:                 *((unsigned char *)(&i) +1)=TL0;
C:0x0010    858A0B   MOV      0x0B,TL0(0x8A)
    28:                 TR0=1;
C:0x0013    D28C     SETB     TR0(0x88.4)
    29:         }
C:0x0015    80EE     SJMP     C:0005
C:0x0017    787F     MOV      R0,#0x7F
C:0x0019    E4       CLR      A
C:0x001A    F6       MOV      @R0,A
C:0x001B    D8FD     DJNZ     R0,C:001A
C:0x001D    75810B   MOV      SP(0x81),#0x0B
C:0x0020    020003   LJMP     main(C:0003)

注意:

读取定时器值时如果不能一次读出,则一定要先停掉定时器!

否则很容易临界数据错误!

网友B:
个人觉得用联合太麻烦,另外定义一个联合,直接用指针爽

楼主:
谢谢圈圈,跟几位大侠学到一些方法。

圈圈能不能给我讲讲为什么下面的写法可以:

int i;
i=TH0;  //  这里应该没有疑问。
(char)i=TH0;  //关键这里得到了简化。

    11: int i;
    12: i=TL0;
C:0x000F    AF8A     MOV      R7,TL0(0x8A)
    13: (char)i=TH0;
    14:
C:0x0011    AE8C     MOV      R6,TH0(0x8C)
    15: }

这样完全跟汇编一样简了。

(char)i=TH0;  //有什么理论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B:
很少见(char)i=xx这样的写法……

编译器应该是把它理解成了

*((char *)&i)=xx

了,结果就是((char *)&i)[0]=xx

网友E:
20楼的写法,换个编译器或IC可就够呛了

网友F:
其实前面2种已经优化了.

如果你算k*255+b,就没那么简单了.

不建议强制写数.与大小端有关系.不移植随便搞

楼主:
谢谢圈圈、xwj 。

获益匪浅。

网友G:
坚决反对用联合!!!!

网友G: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的!!!嗨

自相矛盾了!

还是反对用联合!!!

网友H:
i = TH0*256,i |= TL0;

网友A:
呵呵,为什么要反对用联合?!

首次听说还有这说法。。。

网友I:
联合比指针直观吧,剩下的怎么写这个联合的问题

同样有大下端的问题。

网友B:
指针比联合直观啊,

网友J:
....

圈圈能不能给我讲讲为什么下面的写法可以:

int i;
i=TL0;  //  这里应该没有疑问。
(char)i=TH0;  //关键这里得到了简化。

    11: int i;
    12: i=TL0;
C:0x000F    AF8A     MOV      R7,TL0(0x8A)
    13: (char)i=TH0;
    14:
C:0x0011    AE8C     MOV      R6,TH0(0x8C)
    15: }

这样完全跟汇编一样简了。

(char)i=TH0;  //有什么理论可以?谢谢大家。
------------------------------------------------------------

这是强制将i做完 char型处理,取i的地址。

如果是我,只会用 :
  i=(TH0<<8)|TL0;

这样代码也长不了多少。用取地址的方法估计换个小端的编译器,程序就要重写了。

网友K:
(char)i=TH0 原理很简单

相当于:
*(char*)(&i)=TH0;
对于 8-bit cpu,这种做法依赖编译器对16-bit整数高位在前还是在后的处理。
如果高位在前,(char)i=TH0; 成立;
在后,则必须用: *((char*) &i +1)=TH0;

至于16-bit cpu, 编译器肯定会顺从硬件的处理.

网友L:
请教highgear大师:

刘前辈:(char)i=TH0;  //有什么理论可以?谢谢大家。
*****************************************************************

前辈问的是有什么“理论”可以,不是要你随意叙述“相当于”。

highgear:
 (char)i=TH0;
相当于:
*(char*)(&i)=TH0;

没错!叙述十分准确。可是这个“相当于”又是根据什么理论?是所有C编译器依据的规则吗?

就算是C51,根据highgear“大师”的说法:无法解释下面:

int i,j;
(char)i=(char)j;

只有把理论搞清楚,才可能使大家应用自如。而理论还包含文字的叙述。否则,岂不是说:

根据:(char)i 相当于*(char*)(&i) ,所以下面也正确?

             (char)i=(char)j;
上式“相当于”:  *(char*)(&i)=*(char*)(&j);  //????????

回去再请教一下所长,多给咱菜鸟讲清楚一点。

网友A:
呵呵,斗争无处不在啊。。。

网友C:
看热闹小叶也无处不在

网友L:
highgear总是喜欢创新添加编写国际教材的新内容。

 除非他自己做编译器,“世界上流行的编译器都做错了,水平太低了,下面2个式子绝对应该是等同的,”谁不同谁错!

      (char)i=(char)j;
 *(char*)(&i)=*(char*)(&j);

   17: main()
    18: {
    19:
    20: int i,j;
    21: (char)i=(char)j;
C:0x000F    850B08   MOV      0x08,0x0B
    22: *(char*)(&i)=*(char*)(&j);
    23:
C:0x0012    850A08   MOV      0x08,0x0A
    24: }
C:0x0015    22       RET
C:0x0016    00       NOP

highgear:
瞎扯淡,冷漠这叫什么编译器.....
瞎扯淡,OS实际上就是裸奔.......

讲习所的人总是知道一点,就无限发挥, “天才”一般都是这样性格。
“咱不看书,照样创新。”
这个“相当于”,又是讲习所的创新?

明天告诉highgear,编译器理论是怎么讲的。讲习所今天要赶快讨论呀,否则,连输3个1,000¥,可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今后还怎么在21IC混?

网友L:
出差3天,highgear也没拿出个“理论”解释?

这可如何做“领军型人才”?
自己不知道可以请教所长啊。

32楼不过是把圈圈、xwj的精彩结论有改头换面复述了一遍,把别人的东西写进自己的**,再进一步请教就没声了。

让所长给你讲讲一个变量有几个特征?编译器是如何表述/表示、表达这几个特征的。

如若连最基本的概念都弄不清,还讨论什么OS?

网友M:
把编译器-o3打开,能把*256变成移位操作吗?

不妨试试看

网友K:
好问题

让大家都来评判,相信大家的眼光。

(char)i = (char)j;

这里涉及一个左值右值,取值赋值问题,需要加以区分。(char)强制是一个右值强制,不可以是左值强制。

(char)j 右值强制把一个16bit整数强制成 8bit 数而取值,此时的(char) 叫做强制**转换**, 返回 j 低8位,就是说无论高8位在前,在后,总是返回 j 低8位。

(char)i 作为左值强制(非转换,不返回一个值),而且赋值,则非常含糊,理论上不成立。但编译器既然作了,这就依赖于编译器的内部处理,那么最好的猜测就是编译器使用了最直接,最简单的处理,就是存储到第一个byte:
*(char*)(&i);

所以
(char) i = (char) j;
这种(char) i 依赖于编译器及其内部处理的方式并不是好主意,应该使用更明确的语法。

楼上的冷馍馍,借用大伙赠给你们的一句话:
先去学会做人。

愿耶稣基督的荣光继续照耀wxj1952们;愿唯一的真主安拉和他的使者默罕默德指引wxj1952们前进的脚步;愿西安交大请wxj1952们去给他们教授讲讲课,600¥一课时

网友N:
哈哈,把老x给急得....

网友C:
哈哈,建议身上贴个:偶才是正宗洗碗机, 凡wwjxxxx者属于假冒

保留追究法律责任权利

网友E:


网友K:
xwj: 再次向您道歉。

这次是copy + paste, 没注意到里面有错误的名称,对不起了。
放心,小衲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

xwj大虾风范,小衲心仰已久,wxj1952们给你提鞋都不配,放在一起确实是莫大的侮辱。

楼主:
还是圈圈、xwj讲的通俗易懂。

2位版主和冷漠都拿出了编译结果来讲解,所以看得懂。C是不断改进的,我用Franklin 、turbo C 都验证过了。92年以前的C当然不行。99年以后的都可以,最新版C教材上把这类改进都写进去了。惭愧这两年不怎么看新教材。吃老本看来要落后了,谢谢各位年轻人。

C本来就是给编程员最大自由度的。越来越放宽限制。
以下C编译器结果一清二楚,而且符合人类逻辑思维,“它就是应该这样编译”,如果认为错,那才是把人弄得僵化,那就不是C的风格了:

    7: main()
     8: {
     9: uint i;
    10: (uchar)i=(uchar)i;
    11:
C:0x000F    850908   MOV      0x08,0x09
    12:  }
C:0x0012    22       RET
C:0x0013    00       NOP

再次谢谢几位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