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9-04-16):
电机要求:
电压24V,电流小于1A,转速300---1000转
,电机最好有通轴,即前段接传动装置,后端连接编码器。
驱动电路与之相配套。
目前我选用的编码器是 omron E6B2-CWZ6C,600rpm,

大概的价位是多少 ?国内那种品牌比较的好 ?

我想通过编码器采集直流电机的转速,通过单片机主控电路对直流电机进行控制,使得电机可以正反转动。

楼主:
找了一些资料!打算选无刷的啦

无刷直流电机与有刷直流电机的比较无刷直流电机与有刷直流电机的比较

       一、电机可靠性不同。有刷直流电机因存在集电环炭刷结构,在电机运行时产生火花,特别是在高速时将产生严重的环火,产生无线电干扰,要定期更炭刷,由于更换炭刷的需要,电机只能采用开启是防护形式,电机冷却方要进入电机内部,电机不宜适用于易燃易爆、有灰尘、泥泞、露天、潮湿场合;无刷直流电机无刷结构可靠性高、防护性能好,能满足有灰尘、泥泞、露天、潮湿场合使用。电机不产生火花和电磁干扰.电机可以以较高转速运转,电机防护等级:IP54,使用范围广。

      二、电机负载特性相近。两者具有相近的负载特性,有刷直流电机分为他励、并励和串励之分,他励电机特性最硬、并励次之、串励电机特性最软,他励电机适合高速运行,低速时启动转矩较小,串励电机适合低速运行,高速性能较差;无刷直流电机低速时具有串励电机的特性,高速时性能好于他励电机。

     三、调速范围不同。有刷直流电机在需要低速大电流时,炭刷压降较大,不宜长期运行,而电机在高速时又容易产生换向火花,高速上限较低,因此有刷直流电机的调速范围较窄; 无刷直流电机的调速范围宽,电机最高转速可达几万转。
四、电机效率不同。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有刷直流电机需要从电网能量建立电机主磁场,再加上炭刷的损耗,电机效率低; 无刷直流电机转子上有永久磁铁建立电机主磁场,节省了能量,电机效率高。

     五、功率密度不同。有刷直流电机因集电环炭刷的存在,占据了电机的有效体积,电机功率密度小;无刷直流电机转子无电流,不产生热量,电机发热低,较小的体积可产生较大的功率,单位体积电机出力大。

     六、使用方便性不同。有刷直流电机只能使用直流电;无刷直流电机既可以使用直流电,也可以使用三相交流电或单相交流电。

  因此,综合各方面综合因素考虑,采用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A:
没有那么离铺吧,你们离心机还要编码盘么》?什么要求呀,我是做无刷的,有问题可以发EMAIL给我。
一般离心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别外离心机惯量很大,转速波动不是很厉害啊。就是停车时间有要求的话可以另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