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圈圈,这个反汇编我这样理解对吗?(已想通)

楼主(2009-04-17):
以下是你在一个帖子里回复的程序段:"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unsigned char data *)i)[1]=TL0;
}

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22: void main(void)
    23: {
    24:         unsigned int i;
    25: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C:0x000F    A809     MOV      R0,0x09
C:0x0011    A68C     MOV      @R0,TH0(0x8C)
    26:         ((unsigned char data *)i)[1]=TL0;
C:0x0013    E8       MOV      A,R0
C:0x0014    04       INC      A
C:0x0015    F8       MOV      R0,A
C:0x0016    A68A     MOV      @R0,TL0(0x8A)
    27: }
C:0x0018    22       RET
"
我这里对((unsigned char data *)i)[0]=TH0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i的值强制转换成指向uchar类型的指针,对该指针指向的地址上的内容赋值”。
一种是“把i的地址强制转换成指向uchar类型的指针,对该指针指向的地址上的内容赋值”(以上面对比,“i的值”变成了“i的地址”)。
我觉得第一种是正确的,也就是把i的值强制转换,因为这里不是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将i取址后再强制转换)
但如果真的是第一种理解,为何i的值一开始就是0x09呢?

网友A:
你把指针的特性搞清楚就明白了。

在C语言里面,要访问一个变量,需要指令两个属性:①这个变量的地址;②这个变量的类型。

所以,对于指针的使用,你只要搞清楚,这个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以及要访问的类型就完全明白了。

例如((unsigned char data *)i)[0]=TH0这句,将i的值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 data型的指针的地址值,然后按照这种类型去访问这个地址开始的第一个元素。
相当于:
unsigned char data *p;
p=i;  //事实上直接这样写编译一般通不过,因为类型不匹配,所以需要强制转换下:p=(unsigend char data *)i;
*p=TH0;  //它和p[0]等价,事实上写成0[p]一般也能通过编译,因为它又等价于*(p+0)=TH0;

楼主:
我想懂了

  想了很久,看了很久,突然发现原来0x09没加#,是直接寻址,不是立即数直接寻址。
  晕。。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

网友B:
sfr16 T016 = 0x8C;

sfr16 T0_16   = 0x8C;

main()
{
   unsigned int i;

   i = T016;
}

网友C:
俺看到类如((unsigned char data *)i)[0]=TH0;就发晕

就想逃跑,所以俺永远都是C的菜鸟和白痴

网友C: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网友D:
ls, 罚你抄写((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一百遍可能有帮助!

网友A:
看看微机原理

网友E:
恩,罚抄课文,,,

网友C:
倒塌了,我的意思是:俺喜欢简单点,

直观明了最好,所以一看见那么麻烦的使用方法,一般都闪过不看。。。。。。

网友C:
100遍很容易完成的

CTRL+C
CTRL+V

按100下不需要1分钟。。。

网友A:
这个还晕?类型知道吧?强制类型转换知道吧?指针知道吧

指针指向的变量会访问吧?就这么多了。

网友F:
是有点晕,不过若你整明白数组名的本质后就不晕了。

网友C:
呵呵,我只有看指针直接指向变量时才不晕。。。

其它的时候多数都要发晕。

特别是看到函数指针和强制类型后的指针使用更是特别的晕。。。

网友C:
呵呵,记得很久以前有人讲:

不能熟练掌握指针的使用,就是不能熟练掌握C。

很有道理,呵呵,所以,俺是菜鸟。

欢迎在菜鸟园地对我进行扫盲。。。

网友C:
~~

俺只要一看到HOTPOWER,所长、XWJ等上一堆那类似的东西,俺一般都撒腿就跑。。。

如果不跑,肯定晕倒。。。

网友G:
唉,等你明白一切类型都是“数数数数”之后,你就不晕了

不懂?
先在纸上画格子吧,然后每次涂黑N个排...

--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哦

网友C:
晕倒,彻底晕倒。。。

非要俺说的那么透彻吗?!

俺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要直接写成那么长的一串:((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为什么不写成:unsigned char data *p=(unsigend char data *)i;
              *p=TH0;
第一种写法多数都要让人晕倒,当然在这里还算是比较简单的,还能将就着看,但我以前经常见到有人稀里哗啦的写上一长溜(*)(@)(*@)这样的东西,第二种写法简单明了,多好,就是我这样的菜鸟也能看懂,但如果弄上那么一长溜,我一般比较怕怕的。。。

洗碗机太毒了,竟然让俺画格子去,还每次涂黑N个排,嘿嘿,我要BS你。。。

网友G:
呵呵,你那样就多出个*p来了

虽然实际上可以被优化掉:-)

当然,
要更好理解的话应该这样写:
unsigned char data *p;
p=&i;           //注意:p是指针,只能赋予地址
*p=TH0;
*(p+1)=TL0;

但为了简便,我一般会直接写成:
*  ( (unsigned char *)(&i) )  =TH0;

我觉得这样很容易理解
至于蛋蛋那种用数组的方法,确实没必要

网友H:
看来,俺的基础也很差

刘前辈应该改名叫做.............

楼主:
老叶啊,你也别老说自己是菜鸟了

你要是菜鸟那我连菜虫都不是了。。。

网友I:
人非圣贤,皆会犯错!!

我还是觉得yewuyi的想法更适合于大多数人!!!!

网友C:
TO LS

俺可没跟大家玩谦虚,呵呵,俺真是菜鸟。。。

网友I:
通知

23楼和24楼的帖子竟然........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可能同秒发布!!!

网友C:
呵呵,过于奇妙。。。

网友J:
天!我直接晕倒!害怕指针啊?

不得不学了啊???

网友K:
一个小bug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unsigned char data *)i)[1]=TL0;
}
应该是:
((unsigned char data *)    &i  )[0]=TH0;
否则 TH0 就不知道存到什么地方了。

强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特别是对于嵌入式编程。其实只要掌握了基本原理,就能融会贯通,很快就熟能生巧。切不可因难而避开。

网友A:
数组的方式,多个变量连续访问时就方便了。

搞个+多少在里面看着不爽,直接用[]偏移变址寻址多好。

p[0]=TH0;
p[1]=TL0;

这样看起来不是更舒服吗?

yewuyi, 既然都是要访问这个地址,何必要绕个弯子借助第三者?它现在已经是那种类型的指针了,直接访问即可。绕个弯子,不但浪费RAM,也浪费运行时间。

好比if(function())你看不懂吗?你非要写成
condition=function;
if(condition)
才觉得直观吗?

网友L:
对于x = y*256 + z;

这样的程序,KEIL C51,IAR 430都产生了较长的代码,但CW的S08却产生了直接传送的汇编代码,也是有点奇怪.
一般情况下CW是远不如KEIL和IAR的,不知是不是有什么其它原因.
再试试其它的IDE.

网友L:
接着来: IAR 51的效果更是惨不忍睹

这里TH0和TL0是直接用uchar代替的

网友L:
430的代码

网友L:
S08的效果

网友C:
呵呵,CW很牛B的,KEIL远不如IAR 和CW才对。

网友M:
求求帮帮我关于电话将多路电话线合成一路

关于在电话终端将多路电话线合成一路

我听说现在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人做过,已经有成熟的芯片了,或是在总局交换机能够实现将两个号码接到一路电话上去,但是我对具体的还是不明白,有谁能够告诉我具体的型号或是例子吗?着急,谢谢你们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N:
正确写法应该这样吧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ata i;
     ((unsigned char data *)&i)[0]=TH0;
     ((unsigned char data *)&i)[1]=TL0;
}

网友O(2009-05-21):
呵呵 。。。楼主说的很明白的

呵呵 。。。楼主说的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