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指令,便于**书写阅读修改

楼主(2009-04-18):
问题一.
        sconf           data    0bfh
        wdtc            data    9fh

请问在89C51里面这样定义是什么意思?
bfh和9fh好象都是SFR的地址,这样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问题二.

        dbit3           data    2fh

        st_lcd          bit     78h
        electp          bit     79h
        audio_con       bit     7ah
        powerp          bit     7bh
        fun_setp        bit     7ch
         disvolp         bit     7dh
        ring_con        bit     7eh
    checkdisp    bit        7fh
以上data的定义和bit定义的应该是同一段地址吧

网友A:
问题一:定义SFR(地址、名称)

问题二.

        dbit3           data    2fh

        st_lcd          bit     78h
        electp          bit     79h
        audio_con       bit     7ah
        powerp          bit     7bh
        fun_setp        bit     7ch
         disvolp         bit     7dh
        ring_con        bit     7eh
    checkdisp    bit        7fh
以上data的定义和bit定义的应该是同一段地址吧
*******************************
都是DATA区

网友B:


网友C:
equ也可以啊

sfr,sbit也可以啊,最好直接用C的头文件也可以,不过是KEIL可以,其它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