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设计?

楼主(2009-04-19):
我用运放设计了一个模拟信号输出的电路,要求输出在-10V~+10V,所以需要给运放提供±12V电源。(负载电流在10ma以下)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12V电源设计方案,请大虾们帮帮拉!
谢谢了?

楼主:
加个说明

输入为24V直流电源。

网友A:
有直接正转负的芯片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推荐个型号吗?

楼主:
这方面我不太熟,如果有的话,请推荐下。

谢谢。

网友B:
看看这个行不行

DCDC电源变换器    级性反转式    ICL7662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个正转负的型号,PIC的

TC7660。电流没什么问题。现货也是有的。

网友D:
实验用推荐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