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法是不是多次一举?

楼主(2009-04-20):
看了不少函数总喜欢在入口点声明变量保存传入参数,这样是否是多余的呢?

我知道有些可能是怕其他线程修改这些参数,但是一般只改变实参,不改变形参。是不是还有其他奥妙?

网友A:
倒了

是指改变形参,不改变实参。

在函数开头段保存形参,而没有其他用途的话,确实是多余的。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C:
这样做有助于函数的可重入性。

楼上如果做过多任务调度,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

网友B:
4L:请解释一下吧

参数本身也是局部变量,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为下次调用提供参考

尤其是函数内有局部静态变量的时候

网友B:
静态变量本身就不可重入

和这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D:
俺理解错误,坐看高手解释

网友E:
呵呵,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4L说的还像有点道理

有些写的比较权威,我们不能一棍打死
4L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