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如何实现按键数字连续增加或减少?

楼主(2009-04-21):
比如数字123.4,单击“+”,数字变成123.5,如果长按“+”,数字从123.4,增加到123.5,直到124,然后,到125,,126。。到130,140,150,,,到200后然后就300。。到1000(最大值)

“-”则数字减少。。

谢谢。。。

楼主:
长按“-”时,如果是100,一下减到0了。。。

网友A:
设置相应的标志即可。

楼主:
需不需要把数字分成千,百,十,个,小数,来分别操作?

谢谢computer00 .
能否给点提示呢?

这样的操作在仪表上是不是经常用?

网友A:
每次长按的开始,都把步进值设置为0.1,

调节后的值再除以这个步进值的10倍,如果结果为0,那么步进值就扩大10倍。

网友B:
不太理解

圈圈能给段代码看看么?:)

网友C:
简单的状态管理而已

网友D:
用状态机来做得话逻辑关系就很明显了!

switch(按键值)
{

  case +长按:
  {
     switch(小数)
     { case 0:
          个位++
          switch(个位)
          {
             case 10:
             ..........
          }
          break;

      default:
          小数++;
          if(小数==10)
          {
             ....
          }
          break;
     }
  }
  break;

  case +短按:
     小数++;
     if(小数==10)
     {
             ....
     }
     break;

}

网友E(2009-08-15):
回复 网友D:
可否使用汇编呢?谢谢!zy_spa@163.com

网友:
这玩意还要问吗,看一眼就应该能自己做出来,做不出来就该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