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部分管脚如何输出3.3v电压

楼主(2009-04-21):
我用51单片机去控制一个3.3V电源的锁相环芯片,通过spi总线控制,可是高电平的时候,单片机管脚电压是5v
请问51单片机的管脚5v高电压如何变成3.3V呢?
谢谢

网友A:
用74LVC芯片,芯片供电用3.3V

74LVC有5V耐受性,比较典型的用法.

网友B:
串个电阻个直接接

普通51的高电平驱动能力特差

楼主:
串联分压不可取

比如:51单片机高电平,空载时输出电压值大约4.9v左右
用一个2k和3k电阻串联分压,可是分压后电压值才0.1v左右,后来才发现是单片机上拉电阻 几百K 左右,所以分得的电压特别小,
所以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串联分压,请问还有其他简单办法没?
谢谢!

网友C:
二极管导通压降0.6v,串接3个就可以了

网友D:
串联分压不可取,但是不是这个理由

网友E: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   踩踩   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踩踩踩踩踩踩

网友F:
用P0 口 电阻分压获得高电平 3.3v

网友G:
3楼正解

网友H:
假如有钱还可以用4245

这个芯片丫的有两个VDD一个接5V一个接3.3
还可以双向传数据

网友I:
P0直接用3.3V上拉就可以了

P0口作为【IO口】时是开漏输出结构的,输出电平只取决于外部上拉电阻的电源,楼主试试就知道了..但如果P0口要作为【总线】使用...就别折腾这方法了~~

楼主:
谢谢楼友的解答!

我觉得还是采取三楼的意见

3楼: 用74LVC芯片,芯片供电用3.3V

74LVC有5V耐受性,比较典型的用法.

网友B:
普通51驱动3V3还要这么折腾

网友J:
普通51驱动3V3还要这么折腾?

直接连接,顶多串100R电阻。

网友K:
普通51驱动3V3还要这么折腾?

用P0口,上拉电阻用3.3V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H:
更简单有效地办法

让你的51工作在3.3V电压下

现在的51单片机基本上都是宽电压范围的,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L:
如果价格不敏感,用专用的芯片

网友M:
可以直接接

网友N:
如下

I2C不是有电平转换吧?
只不过这个电平转换可能简单很多,如果是单向的话就更简单。。
SCK:SDO:CS:5V--二极管+----3.3V,3.3V加上拉。。
SDI是:3.3--5V,可能你不用读数据,就可免了,否则的话加个I2C电平转换电路去掉二极管做。。
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你SCK频率够快,那就得考虑二极管的开关性能了,和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开关性能了.

网友O:
三极管扩流

用IO控制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