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图中的功能一定要用到PID吗?

楼主(2009-04-23):
用其他的方式能实现吗?

网友A:
很多方法,PID是再常用的一种

网友B:
不一定,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

实际上,程序就是人的思维体现

楼主:
哪位能提供一下别的思路,最好别添加太多其他硬件

网友C:
看你需要的控制精度

如果只是要求大概的稳定在一个范围内,可以用更基本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D:
一个现成的温控器才多少钱?

自己做,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看你的要求和应用场合了。

网友E:
简单的差动控制也许就可以了

楼主:
ayb-ice你说的是取样电路然后通过误差放大。

是不是要通过实验得到PWM 的 DUTY值与 加热器温度的关系值。类似以下的表格。

     DUTY               温度
     1:1               80
     1:2               75
     1:3               60
     1:4               50
     1:5               48
     1:6               44
     1:7               30
    .......            .....
如果温度范围从30-120,调节精度是1度,那就是要90个不同的DUTY值。
并且要得到每种温度所对应的DUTY值,通过做实验的方法一个一个测那也太
麻烦了。是不是我的思路有问题?

网友F: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简单一个上下限比较器可能都能搞定了

但是一般复杂点的系统处理不好会振荡的……

网友E:
8L

我说的差动控制是温度高于一定值关闭加热器,低于一定值再开加热器,开,关有一定差值,避免频繁动作,中间值时保持控制状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