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9-04-27):
想找个简单快捷的途径练练手,我的硬件功底可以,但编程比较外行。

芯片要求:1)芯片开发调试比较方便。
      2)芯片的性能要说的过去。(不太在乎成本,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3)芯片要成系列。

请各位朋友在开发环境、调试手段、cpu架构、入手快慢等方面帮我出出主意,像msp430、avr等主流片子,我该选择哪个?(最近好像还出了个stm8)

多谢了!

网友A:
个人看法

  LZ对软件不熟,但又玩过51;那就不要换来换去了,就咬住51吧。
  如果速度要求比较高,建议使用SiLabs的单周期51系列芯片,台系新出的几款单周期51也算不错;
  不要求速度,就用调试硬件简单点的,结果不合要求时,不要轻易怀疑是否硬件错误。

楼主:
单就调试方便来说,是否还是应该选择新型号?

单就调试方便来说,是否还是应该选择新型号?

51的软件开发环境keil没得说,硬件调试、仿真我就两眼一抹黑了。好多大侠也都说不用调试,但这对于我就不行,还是采用调试方便的芯片比较好。

这点上,是否新型号有优势?

简单说,就是要:开发环境友好、调试方便、芯片成系列就好。

楼主:
从开发方便的角度,msp430是首选吗?

从开发方便的角度,msp430是首选吗?
亦或pic24f系列?
(cpu架构、开发环境、调试工具等)

网友B:
msp430开发简单些

网友C:
个人感觉PIC的系列化不错.

有多管脚的,有少管脚的,有高性能的,有低价格的,有多模块的,有最简单的.

楼主:
freescale的不敢碰,还是看看国内爱好者用的多的吧

网友D:
msp430不错

msp430不错.

完全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D:
pic24也不错

pic24也不错.

msp430 并口jtag只要50元.
pic的pickit2,一百元不到.

msp430的架构比pic简单一点,
但是厂家资料比pic差不少.

楼主:
machunshui兄,高手风范!

依您的想法,在msp430和pic24里面,挑哪一个合适呢?
另外,jtag调试是否很方便?是不是只有msp430才有?

不管咋样,我先挑一种练起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