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方案讨论. 大家赏脸: )

楼主(2009-04-29):
产品需要用到20个7段(其中某些需要小数点)数码管+7-8个LED灯做HMI

有一个主控MCU.

现在想了下,初步有几种方案,
1)用3片数码管驱动芯片并联驱动(如MAX7219(贵)、ZLG7290、CH452)等通过SPI或I2C与主机通讯. 比较倾向与CH452以前做过评估,还可以,但网上老有人反映抗干扰差

2)多加一个MCU或CPLD实现扫描,通过自定协议与主控MCU通讯

3)直接用串并转换+达林顿管IC搭建,直接接主控MCU I/O或SPI.

请大家多提提意见哦

网友A:
3不如2,对于2,对于主MCU而言,静态管理显示,相当于1

网友B:
俺主推方案3

用HC595,又便宜又好用,距离远了在信号线上加驱动器,宾馆里的世界钟就是这么做的,有20几个数码管,用静态显示,MCU很轻闲.

楼主:
re

各位说的静态显示的意思就是说对MCU来说. 直接写数据就可以了,不需要管理扫描吧(类似于操作LCM).

但方案3是需要用主控MCU自己刷哦.  如果直接用静态电路的话,功耗太大了

网友C:
不想功耗大,就只好动态刷了

但是,需要20个I/O口,不做别的事了?

网友D:
功耗与静态没有关系

如果是高速MCU,建议直接控制,或者加个2051专门控制显示,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E:
3个IO就搞定了,弄4个595就完全OK了

程序复杂点.

网友F:
这个案子 452和595应该都行

    至于功耗,和动态或静态应该没关系的
    个人建议,带多路led显示的案子 mcu不宜选择12T的51

网友A:
5楼,对于同等亮度显示而言,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功耗基本

楼主:
re

呃..我好久没搞过数码管了..以前在学校时候做过一下.
我记得静态的话功耗是要大一些啊..

一个8字常亮的话就是80mA (10mA一段).. 如果使用刷新的话,就算与时间的积分了吧..

能否给俺解释下哈

网友G:
对于同等亮度,动态显示的功耗略大于静态显示的。

网友H:
4个595动态扫描最省IO

程序也很简单,没什么复杂。

因为LED比较多,可分组成16SEG*10COM的方式,595可锁定很关键,否则可能会有闪烁拖影。

CH452确实有点小问题,ZLG7290比较容易死,呵呵,他其实是用了一个MCU模拟的MAX7290,呵呵,如果你PCB整的合理,都行。。。

但ZLG7290也只能带16个把。。。

网友I:
595穿起来,然后MCU用SPI,这都是经典路子了

网友J:
都是这样说了,595是最佳选择

楼主:
学习

楼上这个是分组了是吗?3个数码管1组. 共用1个UN2003的位选.
每1组中三个数码管的ABCDEFGH是分开用三个595做的?

595的级联我还没搞清楚..可不是应该要用两个SPI么?段选位选不要分开吗

网友J:
LS,段选和位选不必分开,按顺序SPI发关四字节就行。

网友K:
16楼的图经典

网友L:
没有最佳,只有更佳的电路

7个8的一体数码管3个(DVD上用烂了)----3.0元X3,TM1629(DATA,CLK,STB)3线驱动IC二片(DVD上用烂了)---0.8元X2

16楼的电路-----哈哈~~~~

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mcu51av.com

楼主:
用SPI控制?

锁存器时钟SRCLK是接片选信号/CS吗?

另外俺还是没搞懂为什么静态显示功耗会与动态相当??
我记得以前驱动了6个数码管+1个10段棒图,用CH452动态刷,3.3V下电流才几十个mA,每个8字仅仅6mA的样子,要是用静态的,那不是几百mA去了?

网友M:
还有用4094的呢

网友N:
21楼的,别忘了相同亮度这个条件

网友A:
不认同595是最佳方案

595本身就不是为LED显示而做的专用IC,因此绝不可能成为最佳方案

楼主:
re

我大概明白了..能量守恒的..
如果8个管子.假设瞬间每数码管驱动电流总的是80mA,但如果动态扫描占空比为1/8,那么等效就是10mA了..  相当于加大限流电阻,让每个数码管到10mA的功耗..

但我觉得(没试过)同样的功耗下,用动态扫描肯定是要亮很多的,因为峰值的电流是80mA,给人的视觉感受应该是接近80mA的亮度吧...而动态的每个管10mA肯定很微弱,说不定都不亮呢..

所以说动态比静态功耗低,是指达到同样的视觉效果的情况下。

网友I:
对,同等亮度动态功耗低

利用了人的视觉暂留效应

网友A:
25楼,猜要建立在正确的理论推导下

应该先了解一下LED基本原理,然后一切就明了啦。

大前提,可以根据能量守恒来推导同等亮度下,动态扫描显示方式和静态显示方式耗能相当。

细节探讨,要根据LED致光原理和效应曲线分析,那么就可以找出细小的差别:什么亮度下两者耗能相同?什么亮度下动态耗能略低?什么亮度下静态耗能略低?

通常使用亮度情况下,假如动态扫描显示位数较多,由于动态电流较大,进入致光效应非线性区域,致光效率较低,因此耗能相对较大。

网友O:
考虑到人眼的视觉惰性,楼上的推论是无效的

动态扫描可以用很少的占空比,很大的电流,达到高亮度的效果,主观感觉下,动态扫描耗电小

网友I:
红心J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亮度并不是跟电流成正比
电流增加一倍,亮度也未必能增加几个Lumen,要看LED的特性

甚至电流大到某个点会使亮度降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稳压电源做下验证,但这个电流LED会非常折寿。

网友A:
28楼:难道人眼的惰性对亮度还会区别对待?

人眼的感受是视觉惰性内的平均亮度。

网友O:
个人认为数码管和电视还是有差别的

电视可以用平均亮度

数码管,人已经可以直接识别并抽象出数据了,主观亮度更高

另外考虑到串联电阻的分压,动态扫描下功耗更低

网友A:
31楼,如果你的观点正确

那么对做LED显示屏的行业可是天大的福音

网友A:
可以按31楼观点推导一下

如果LED视觉亮度与平均功率无关,至于瞬间最大亮度有关,那么静态显示应该改成大电流在小于20mS周期内瞬间显示就可以了,这个推论也可以演变到动态扫描,每一位的显示时间不需要20mS/n,只要瞬间大电流驱动一下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推论,连基本的能量守恒都不符合。

必须要说的,我们谈到的亮度都是在视觉能够感受到的范围内谈的,也就是说不存因观察距离的因素,以至于2mA电流发出的光感受不到,而3mA电流发出的光就可以感受到。

另外,从简单逻辑出发,如果动态电路比静态电路又省成本,右降低功耗,那么静态电路就该取消了,就是动态电路,也不必分时扫描,本来是4扫的,那么就做成100扫、1000扫、10000扫......,只要是瞬态高亮度就行了?

我是吃饱撑的练习打字,都别当回事,这种事谁做谁知道,只要肯实际做一下实验就是到了。如果亮度只与瞬间最大亮度有关,那么点一个LED,使用PWM方式点灯,这样顺时最大亮度总是相同的,看看占空比从1%变到99%时,亮度真的没改变吗?

谢谢你有耐心看我打了这么多的字,能看出来这是用拼音方式打出来的吗?Google拼音还是蛮好用的

楼主:
re

楼上做广告啊,哈哈
你学光电子吧兄弟。。

你的结论是什么,我看晕了。
到底同样功耗下谁更亮?

我觉得我在25楼的推导是没错的。。。我说的是每一段在扫描周期内10mA左右时。。。

网友O:
个人观点

个人认为人的视觉是量化的,带触发,和采样保持
如果是数码管,还要加上识别和匹配

33楼说的太极端了
主观亮度正相关与占空比,但是非线性的关系

楼主:
re

遇到一个问题,使用了分组加4片595驱动的方法,3片段选+1片位选(+uln2003)但595总的驱动电流是75mA. 也就是每个pin的输出大约是9mA.

按照1/8的扫描占空比来算的话,对于每一段的等效电流只有1.1mA..

如果想达到10mA每段,那么瞬间需要80mA的驱动电流
1)595就得输出80*8=640mA.. 明显驱动不了.
2)三个位选接在一起的ULN2003也顶不住,峰值640*3=1920mA的电流.
3)数码管datasheet峰值电流能否顶得住这么高?
  比如我看了一款lucklights的产品,他标称的IF=25mA,同时还标称了一个100mA的IFP(峰值),但给出是1/10的duty,和0.1mA的width...
如果1/8的占空比,100Hz. 则是1s/100/8=1.25ms的宽度,貌似已经超标了

请大家支招..

网友J:
没事的,不用担心,直接用吧。

别忘了是动态

楼主:
...

这。。。。。不能糊里糊涂的。。

网友P:
唉,都说了595很常用的

唉,都说了595很常用的,你试就行了。还算来算去。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考大家吗

楼主:
re

。。。。。我这么菜怎么敢考大家呢,呵呵
做设计本来就应该通过仔细的计算验证,虽然我这两年大多数时候在软件,以前在学校做开发板的时候养成的习惯,算清楚了也就代表自己真正掌握了,否则下次又糊里糊涂的呢,
不过在这里大家好像都是喜欢粗略的估计... 做到产品里去,连《板级设计说明书》都没法写哦

网友J:
任何时候最多只有1/7的数码管亮

总电流不应加起来,时分的,只算1/7行了。

网友Q(2011-09-26):
用CH452就很好,不开键盘抗干扰很好,开键盘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