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式调试器

楼主(2009-05-05):
(无正文)

楼主:
KEIL C

请教KEIL C中怎么禁止overlay呀

网友A:
禁止overlay

数据空间肯定溢出

网友B:
合作式调试器?

合作式调度器?

谁都能做的调度器怕没有卖点,所以有些厂家就故弄玄虚:“系统实时性大大优于....”

因为抢占式调度器要复杂多了,不是谁都能做的。——其实抢来抢去,肯定没有合作式调度器稳定可靠。

实时性好?——都不稳定了,实时性好有什么用。

楼主:
LS的前辈们

LS的前辈们
如果不禁止overlay
那函数指针和每个任务的变量可能被覆盖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请教怎么解决呀(因为对KEIL不太了解看网上教的方法搞不明白)

楼主:
同意前辈的说法

我就是想合作式的那么简单
简单应用就自己写一个模式多好呀全用C写占资源还少
实在用特殊应用加个超时或变为混合的不挺美吗
我现在就用我自己写的模式编程感觉脱离了过去每写程序就从轮子开始的局面
可能我是井底之蛙(因为刚入行不久)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事。

在“Options /BL51 Misc/Overlay 栏”填写命令及参数即可;

参数:(!):有分枝或者添加分枝;表示不可覆盖。
      (~ ):无分枝;表示可以覆盖。

实在搞不清,就把所有变量设为全局或者静态变量得了。多用不了几个RAM。

合作式调度器的现成例子不少,自己再怎么写也写不过书上有的。有问题参考参考书上怎么写的就行了。

楼主:
正解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