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本问题:双MOS管光耦(我起的名字)

楼主(2009-05-05):
如图:
问题:当二极管发光时,对面的两个MOS管是同时导通吗?不忙的大侠顺便给扫盲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A:
同时导通,这玩意儿名 PhotoMos

  在某些场合可以代替继电器,低压的导通电阻可以做得很小,高压的就电流做不大。
  因为MOS管由串联光电池驱动,故导通/关断速度均比较慢,电流上升斜率不高,使用时需注意负载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