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新画一个单片机sch有错

楼主(2009-05-07):
刚刚画了一个单片机sch,电器检测过不去,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是做NET的时候过不去还是导到PCB的时候过不去?

或者是其他的意思?

网友B:
先看下自带的例子是怎么画的

rst,xtal1,xtal2等没有连到mcu上?

楼主:
不是很清楚

网络表可以生成,只是erc检测的时候有错误!!!

网友C:
把错误贴出来

网友D:
请楼主注意下网络标号的用法吧?

网友E:
RE

把错误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F:
打个比方

HEADER2上两脚同一个网络号,对应单片机上的两脚用18,19注明显不行

其他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