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Bootloader

楼主(2009-05-07):
 我的升级思路是:从应用程序区接到升级命令后,通过跳转指令跳转到boot区执行升级.升级成功后,从boot区退出跳到应用区的开始处执行应用程序。

请问在这个过程中,应用区和boot区的变量是否会互相影响到呢?avr是怎样处理这种事情的呢?还请各位爱玩单片机的朋友出来讨论讨论!指教指教!

网友A:
升级成功后软件强制复位即可

楼主:
强制复位

那你的意思是有影响了,强制软复位的话,RAM中的数据是不会初始化的。

从boot区用语句asm("jmp 0x0000")跳到应用区后,那么boot区里变量和宏定义是否会影响到应用区里的某个变量和宏定义呢?

网友B:
bootloader程序和应用程序应该设计为互不相关的

不管是从application跳到bootloader,还是从bootloader跳到application,整个ram都归当前程序使用,不要考虑以前的bootloader或application在ram中留下了什么东西,使用ram前初始化就是了(.data和.bss),一切按规矩来。

那你的意思是有影响了,强制软复位的话,RAM中的数据是不会初始化的。

难道你的程序没有初始化ram?因为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对程序是同样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