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基于单片机的电缆故障检测 方面的软硬件资料

楼主(2009-05-09):
跪求 基于单片机的电缆故障检测 方面的软硬件资料
也可以发到我邮箱  yg18752785@163.com

网友A:
有卖的。

买来拆开看看就懂了。
不过,专利产品。仿造必究。

楼主:
哪里有卖的

能具体点吗.我是做毕业设计用的 谢谢

网友B:
唉!给你个思路吧!

不知道你是否要检测电缆是否断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检测频率的方法。

一根电缆里面会有很多根小电缆。

你拿其中一对或者多对不用的电缆来使用。

可以将一对电缆看做是平板电容,将该等效电容和555一起做成一个振荡电路,根据断开点的不同,等效电容大小不一样,这样就可以用来知道断开的距离

还可以再拿一对来测电阻,测电阻的电缆对端短接,这样平时大概几十欧姆。

有一种铜缆我测过,100米是18欧姆左右。

断开以后电阻就会无穷大。

中间发生短路就会变小。

检测电阻和电容可以同时进行,这样可以降低误判。

电阻和电容的检测都可以用555振荡电路来检测的哦

网友C:
呵呵,先找电缆故障检测器的资料

至于用什么检测都可以,不一定要限定单片机
弄清原理,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