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控制的单色LCD,郁闷死...

楼主(2009-05-09):
    最近用手头上有一SED1335(实为RA8835控制器),320×240分辨率的单色屏,用来做人机界面,曾经用LPC2148点亮过并玩过段时间,所以感觉几天内完事的,结果...可能是本人太“轻敌”了。
    硬件上采用STM32模拟总线的方式控制,I/O口设为开漏结构,通过电阻上拉到5V以匹配信号电平,【LCD复位线也用开漏+5V上拉的I/O口驱动】。
    本该一瞬间完成的,结果却是上电后整个屏就跟个条形码一样,都是垂直线,为排除屏的问题,换了个屏,同样问题,不死心...再找了个EPSON的原装屏,拆下原版的SED1335换掉RA8835,这下好玩,开始闪屏,该状态是复位时的正常状态,持续闪屏说明复位端有效电平和之前的RA8835相反,改了下程序后再上电,屏幕中开始有高对比度水平线开始,明显复位不成功的样子...软件上为了“制造”合适的复位脉冲,更是上了定时器精确控制,结果仍以1~2条高对比度水平线收尾...
    真是郁闷得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I/O控制复位端并成功的?目前看来只好用RC电路给屏上电复位了,当然能不能解决问题还不得而知...

楼主:
多谢LS

没仔细看DataSheet,连A0竟然都是反的...
不过目前仍然是1~2条水平高对比亮线的结果,郁闷..

楼主:
继续郁闷...

    上了RC复位电路(10μF+10KΩ),复位后没高对比度水平线的现象了。
    复位勉强算是正确了,但画面干脆什么都没了。
    开始怀疑自己程序问题,所以上了逻辑分析,证实时序正确,但较为奇怪的现象是使用【读状态】子程序,第一次的返回值是【0x00】,这没什么问题,但只要有【写指令/数据】的动作,再去【读状态】,返回值一律为【0x48】,而其中除D6外其余位是【Don’t care】,D6是【0: Period of retrace lines 1: Period of display】,而且之后无论怎样【读状态】,读出来的永远是【0x48】,怎么看怎么不正常...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