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单片机读取鼠标输出内容的方法

楼主(2009-05-09):
想用51单片机读取ps/2鼠标的输出内容,主要是要读取它输出的滚轮信息

希望高手们能给我相关的资料或者程序
或者给我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网友A:
鼠标,额,没看过,PS2键盘倒网上很多程序

先知道PS2键盘了,估计鼠标也不远了,找点资料看下吧

网友B:
PS2接口可以设备对设备操作吗?

如果可以设备对设备操作,那单片机直接模拟PS2的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有现成的,串口打印滚轮及滑动数据

因为你只需要看现象,所以,购买一套板子就可以了.
我的方案不属于51系统,属于FPPA.
在深圳的话,可以到你公司给你演示.

网友D:
我以前做得,自己看去吧

光电鼠标测距的那篇http://hi.baidu.com/zzh4641726/blog/item/78dcafd4d940bf02a08bb76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