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在单片机电路里,电源端需要加104吗?

楼主(2009-05-10):
ULN2803在单片机电路里,为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电源端需要加104吗?以前我没加过。

网友A:
当然要加了

LZ可以先试试不+,然后用它带满负载,在IC高速开/关状态时去测量下电源波形,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B:
re

ULN2803是驱动芯片,正电压是用作反压吸收的

楼主:
谢谢!

我在设计中加104

网友C(2009-10-12):
加也不定有用。
实际的干扰多来自1C~8C端接的负载,因此,如果不是感性负载,不必加电容,而要加也只是加高频电容。

网友D:
连个电容都节省的人,还是不要搞设计了。
谁敢用你设计的产品?

网友E:
不用加,也没法加,因为ULN2803根本就没有电源脚!
不过,如果是电感负载并且COM接了正电源,则在COM脚对地加电容有好处。

To:7楼:
不是“连个电容都节省”的问题,而是要理解电容加上去有什么意义才加,否则你胡乱加一大堆没用、甚至起反作用的电容,就能设计出好东西吗?
:)

网友F:
不用加,也没法加,因为ULN2803根本就没有电源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