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不解

楼主(2009-05-12):
手头有个遥控器要对其进行红外编码的解码和学习,可是我不知道其红外编码的信息,也没有解码的工具,如何才能解码其红外线,并将其红外信息学习下来,然后发送出一样的红外信息呢。。是以常用的NEC和philip标准进行解码,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将其红外信息的编码弄清楚,再将其解码呢~有那些途径可以做到,望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个提高动手能力的活

数字示波器看一下接受头解调出来的编码波形,然后找资料自己用MCU仿真器解码。

楼主:
解码NEC标准的红外,,能学习百分之多少的红外编码```

网友B:
针对固定的协议解码就比较简单

如果要学习多种协议就比较麻烦,市面上目前通用的做法是学习波形,把接收到的波形进行适当的压缩处理,然后存储在EEPROM,发码时只要还原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9-09):
一般通过解码还原的方法做出来通用性不是很好.直接对波形进行记录还原,比较直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