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到256M存储,有什么建议方案?

楼主(2009-05-13):
客户要求系统能每天能存储很多记录,要保存两年。算下来,存储器容量要256M。8位、16位单片机没有合适存储芯片了,想用SD卡或CF卡,不知是否可行?SD或CF的协议复杂吗?时间又急,来不及慢慢熟悉协议了,不知市面上是否有SD或CF卡的模块,直接用在单片机上。
我知道市面上是有U盘的类似模块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谢谢。

网友A:
SD卡或者NandFlash芯片,都很便宜

会的话很简单,不会就找人开发吧

网友B:
U盘

控制芯片,可以直接读写U盘的.
南京沁恒的CH375.

网友C:
Nandflash的开源软件很好找

从linux源码里摘吧
如果能直接上个合适的操作系统的话, 选个目前驱动最好找的芯片, U盘SD卡闪存...就都不在话下了.

网友D:
CH375提供了针对51的接口

如果你是非51的,最好问一下,厂家不可能把所有MCU的库都做了,我用PIC,最后就放弃了CH375。

网友E:
CF略贵一点, 可靠性高一些

我们用的是CF卡, 128M-4G的产品都用. 不过现在小容量的买不到了, 起码都是1G的. 接口也不很麻烦.

网友F:
是5V环境就是CF卡接口开发成本低

是3.3V的用SD卡接口很简单,注意找个好点的SD卡驱动保证兼容性并开启CRC功能,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