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匠人大哥请教Cortex-m3

楼主(2009-05-14):
匠人大哥,最近小弟在看Cortex-m3的单片机,用的是EASY ARM 615的开发板。原来搞惯了51,现在看起这个片子的资料来相当有难度,很多都看不明白,痛苦至极。说是这款芯片的功能强大,我看了几天没一点收获,匠人大哥有没有接触过这类芯片,给点学习的建议!

网友A:
匠人早就“弃武从文”了,这么新的东西,找匠人算是找错

网友B:
多看,反复看,重复看

我就这么学,人笨没办法

网友C:
当然是狂看DataSheet了

Cortex-m3最重要的部分是中断,这里要多下点功夫
如果你是用C语言的,搞这个要“上手”是很容易的,多看看人家提供的例程就行了

楼主:
习惯了51,咋看这个很不习惯

原来一直是用C8051F的单片机,最近要弄个电机,老大让我研究研究CORTEX-M3,它里面都固化了许多库,程序里直接调用库函数就行了,原来不知道,就在那研究它的那些寄存器,结果一看例程傻眼了,一个寄存器都没看到,整个人就懵了,今天才刚刚转过来。

网友C:
库是懒人的工具,但不失为高效开发的利器

    库都有说明书的,下载一份一边开着说明书一边编程,比操作寄存器简单N倍......但副作用是会导致你对该芯片的依赖性,同时有的库运行速度实在不敢恭维,初始化时用用还可以,但用在主程序中速度的影响就体现出来了。要是换一种CORTEX-M3,需要重新熟悉它的库,移植起来会相当麻烦,所以ARM推出了CMSIS概念,如果不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就有了解下的必要..

网友D:
Cortex-M3可没固化什么库哦,那只是某些具体IC厂附加的东东。

有库应该是件好事,至少减少了不少底层细节的麻烦,当然也让你依赖上了某特定IC的可能。

要学Cortex-M3,建议(对于有相关基础的人来说)先认真看看ARM的ARMv7-M技术手册(特别是应用层面的章节),内有详细的系统结构和指令系统的描述。然后再仔细的看看ARM的Cortex-M3技术手册,特别着重理解其内的中断系统(NVIC)和内存中的位绑定(bit banding)。然后再考虑去看选定的特定IC的技术手册,具体了解其内的IO,DMA,ADC,DAC,CNT,PWM,UART,....。

网友E:
小弟也有不明

ARM的内存管理的SFR那些值是根据什么定的呀
我怎么研究看时序看的SB喝的那
不知怎么设
望赐教

网友F:
用C根本不用关心这些细节

网友E:
启动代码中

启动代码中
内存控制器在进入主函数前必须设置呀(用汇编)

楼主:
可能依赖某一固定IC!!!险恶用心???

可能依赖某一固定IC!!?那他们嘴说减轻了开发人员的负担,实际上是把开发人员栓在了他们的IC上,用心岂不是相当极其特别的险恶!!!???

网友G:
这个跟依赖有个什么关系啊

你可以选择用,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不过谁愿意换来换去呢,除非成本。

楼主:
方向?!

我们老大拿过来的板子,说你就学习学习,我们准备拿来用在设备上。我怎么办,我没得选择。

网友H:
这个东西嘛,

时钟配置很重要,库看不懂,干脆别用,比51难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