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 使用碰到问题,内部114字节RAM被改为0xff.

楼主(2009-05-14):
在产品中使用到了ds12c887+(+号表示无铅的意思),最近出现了一两片,其内部114字节的RAM全部被清为0xff,其中0x32H单元被清为0x80。0x32H为12c887的世纪位。而12c887自身用到的前14个字节却正常。从手册上来看,DS12C887A具有RCLR引脚,用来把内部的RAM全清为ff,但是我用的DS12C887+没有这个引脚,应该不具备这个功能。而单从现象上分析,被硬件清除的可能性居大。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其实DS12C887+内部是有硬件清除(清为ff)的电路,虽然引脚没引出来,但某种干扰条件下,触发了该电路的动作? 请有经验的兄弟们出出主意,谢谢。

硬件的连接:1脚MOT接地,intel总线时序。A0~A7,地址/数据线。WR/RD读写控制。AS->ALE地址锁存。RESET接5V。CS根据译码电路进行选通。其余悬空。
MCU:atmega64

网友A:
没电了吧.

楼主:
回复3楼

在断电的情况下,时钟还能继续走正确,所以内部电池应该是还有电的。

网友B:
我之前用DS1306时也经常遇到这情况

应该是差不多的东西吧,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建议LZ试试如下方法:
任何写操作前都加上“禁止写保护”,写完数据后马上“使能写保护”,正常状态都应该是写保护状态,就不怕数据丢失了

楼主:
回5楼

我查看datasheet,好像没有你说的写保护功能,呵呵。
这芯片操作起来就跟内存操作一样。

网友B:
没仔细看DataSheet...

还真没写保护设置...看样子比较麻烦..
干扰的话...如果这个脚没引出来但实际是存在的,并且输入电阻高到某种程度..是有一定可能,但实验室环境...这概率可是极小了..

网友C(2014-01-11):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出现都是FF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14-06-27):
0xFF是读前给P口赋值的0xFF吧,这个问题现在遇到了,大神们解决了没?

网友E:
如果不是假货,99%程序问题

网友F:
先把/WR挂高,看看是否还出ff?

网友F:
把/cs端挂高,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