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个多文件C程序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的液晶字库一般放在哪个文件里啊
uchar code table[];
放在LCD.c
还是main.c啊?
我觉得应放在LCD.c
但前工程师放在main.c中
请大虾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呵呵 这个哪里用放哪里吧

要么就干脆单独放一个文件

网友B:
按照分模块的思路

哪个模块用到的就放该模块里,看描述就放放在LCD.c好了

网友C:
建议

    专门建立个LCD字库文件,取名LCD_XXX.h,然后用LCD.c去包含它,不然可以想象,字库“占地面积”都超大的,势必影响到滚动条从而影响LCD.c文件内程序的可读性,滚动条一拉看到满屏的0xXX, 0xXX, 0xXX......有谁会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