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I/O口模拟串口控制164,这样为何不行?

楼主(2009-05-19):
/**********************************************************
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wr_byte(uchar data_temp)

 uchar i;
 for(i=0;i<8;i++)
 {
  if(data_temp&0x80)
      data_164 =1; //164数据线
  else
      data_164 =0;
  data_temp<<=1; //
  clk_164 =0; //164时钟线
  ledg=0;
  nop;
  nop;
  clk_164 =1; //164时钟线
  ledg=1;
 }

现象:164不受控制

请指点

网友A:
你控制164的IO口是哪个端口?

用示波器看一看!

楼主:
P0口模拟控制的

CLK P0.5
DAT P0.6

网友B:
波形。。。看看波形对不

网友C:
ledg=0;是什么

 你是控制LED吗 是静态还是动态
你对LEDG的操作是有问题的

网友D:
data_temp>>=1

或if(data_temp&0x01)

网友E:
P0口是否加了上拉

若不加上拉,如何驱动164

楼主:
是驱动LED的

6楼,给164发送数据是低位在前?

网友D:
无所谓,反了可以调整字形表。

前面我看错了,你程序移位没错,不过ledg是什么?不会是164的mr吧?

网友F:
这种问题细心检查下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