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接收芯片TTL端电平的驱动能力:是否是国产仿冒芯片惹的

楼主(2009-05-19):
今天用SP490CN做的一个电平转换的板子,实现RS422到TTL电平的转换。按照手册上,在高电平输出时,当电流+4ma的时候,最小3.5V。现在我用示波器看波形,不加负载的时候波形5V幅度正常。当接一个误码仪(75欧姆负载)后,有的只有1V幅值,有的只有2V幅值。没有达到3.5V。误码仪更本就不认。记得以前一个销售说过,现在485的芯片国产仿冒多,估计芯片是仿冒的。谁知道这个芯片正品应该是多少?我是2块5从深圳买的。

网友A:
2.5价格不低了

网友B:
75欧姆负载

自己不懂就不要自作聪明
有哪个TTL能驱动75欧?

楼主:
回复楼上:我当然知道实际应用中不会有75欧姆负载

你没有使用过误码仪吧。许多设备就是75欧姆的,你如何办呢?比如一般的245的驱动,虽然也是TTL,连接这个,电平确实会降到4~4.5V左右。但是误码仪还是可以识别的。还有:按照数据手册,在4ma电流的时候是可以保证3.5V的。误码仪也能够识别(大于2.4V认为高)。楼上设计电路不能不考虑测试方便吧,既然测试,特别是通讯电路,误码仪也是常用的。我想,与其为了测试,再去设计一个转换电路,还不如选择器件满足这个要求来的方便。

网友C:
75欧姆负载你怎么算出4mA的?

网友B:
没有任何4ma输出电流的TTL输出能驱动75欧负载到3.5V的

楼主懂不懂“在4ma电流的时候是可以保证3.5V的”是什么概念?
“在4ma电流的时候是可以保证3.5V”只是说明它能驱动3.5V/4ma=875欧的负载而已,不能说明它能驱动75欧的负载,如果要驱动75欧负载到3.5V,至少要能输出3.5V/75欧=47mA的电流才行。
有些245之所以能驱动75欧是因为这些245的驱动能力为48mA或更大。如果你要驱动一个75欧负载到2.4V的话你至少需要2.4V/75欧=32ma的驱动电流而不是4ma。
用4ma驱动一个75欧的负载你只能都到4ma*75欧=0.3V的电压(连最基本的欧姆定律都不懂还好意思在喳喳叫。)
****************************
楼上设计电路不能不考虑测试方便吧,既然测试,特别是通讯电路,误码仪也是常用的。我想,与其为了测试,再去设计一个转换电路,还不如选择器件满足这个要求来的方便。
****************************
你说得没错,可惜你连基本的规格书也看不懂、连基本的U=I*R不懂,你怎么能“选择器件满足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