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程序下载到AT89S51IC内

楼主(2009-05-19):
(无正文)

网友A:
re

弄一根ISP下载线,
有并口的
也有USB接口的
下载个烧写软件,
跟烧写STC单片机的套路一样。
这样的小问题google之,百度之!

网友B:
买个编程器,配合烧录软件就可以了

有专业的贵些,也有不专业但能用的较便宜
看LZ的选择了

楼主:
请问......

请问2楼我下载了一个叫ispdown的软件是否可以对AT89S51进行在线程序下载。
还有我自己做了一个串口的下载线接线方法为:串口公座5脚接GND;3脚接MAX232IC的8脚;2脚接MAX232IC的7脚,能后MAX232IC的9脚接AT89S51的10脚,
MAX232IC的10脚接AT89S51的11脚。这个接法是否可以对AT89S51进行在线程序下载.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懂.我买了C51的板子XL400,上面有在线编程的,那个烧录件是XLISP.在线编接到目标上不能烧录,不过板子那个烧录是好的.